[USB表] 数据线充电对比

楼主(2019-08-20):
小米编织数据线

乐视数据线

小米原装数据线

小米原装的被虐的不行不行的 负载是红米note7P手机 都是在电量70的时候测的 同一个充电头

楼主:
大神们说说看哪个模式好 电流都一样的话电压高对电池好吗?

网友A:
线是直通的,也不带什么芯片,电压高低难道要怪数据线?

明显是手机握手时,给错了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是直通的,也不带什么芯片,电压高低难道要怪数据线?

明显是手机握手时,给错了指令。 ...

大佬 啥问题呢

网友:
电压越高,功率越大,对电池越不好.但是充电会快.反正不论什么手机,正常充电我都用5V1A的头子,除非很着急用才会用快充,基本上3年电池容量下降不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