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1)

楼主(2019-08-20):
哈哈,其实正在制作中,距离台表还远着呢?最后能否实现目标也不一定,因为我不是技术帝,我只是一个外行,技术问题只能一个一个现场解决,所以叫现场直憋,那憋得是相当的难受啊!
总之只能说憋到哪儿算哪儿,实在憋不住,只能就地解决了!

不定期,一天直憋一小段,主要为了有个话题!

这个板子大家应该见过的,当时没装7135芯片,这个4位半的核心就是
7135,因为可以不涉及单片机!我不喜欢复制7135资料,大家有兴趣自己
查,因为我比较懒,多发一个图我都觉得麻烦

布局就是这么个布局,结构就是这么个结构!

这个是负压发生器,7660吧,一般介绍都说它是10khz工作频率
看看它电容脚上的波形,大致是4khz,可能和输出负载有关吧,没仔细研究!

时钟是100khz的

位输出信号的频率是100hz

用示波器看看

这是Busy信号的输出频率,也就相当于每秒测量次数
这里是2.5hz,就是一秒测2.5次,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其波形如下

今天的直憋就到这里了!
坛友要图纸,这个真没有,我都是手画的,涂的很乱了
再说我的是vfd的显示,附上两个网上图纸。

基准、时钟、负电压,大家根据自己有的家底来设计,只要满足条件就一样
没有固定的模式!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哈哈,不是直播是直憋,直播咱颜值不行,技术帝自诩颜值爆表,他才是搞直播的料!

网友A:
怎么不用7129,7135还要外加bcd译码电路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7129,7135还要外加bcd译码电路多麻烦。

哈哈,没液晶屏啊,再说7135有7135的优势,好玩!

网友B:
我原来也考虑用7135做个辉光管台表,可惜一直下不了决心,7135优点不少,但缺点也多,不能直驱LED,测试输入电压太高,需要放大,但可以用LED,荧光管,辉光管,液晶屏,还可以设计成自动换挡等等
你的10倍放大准备用什么运放?

网友:
牛掰 啊。调试完打个板装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考虑用7135做个辉光管台表,可惜一直下不了决心,7135优点不少,但缺点也多,不能直驱LED,测试输入电压 ...

哈哈,还没到这里呢,你是说200mv吧,感觉可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实际不知道!你说的比较全面了,我这个就是荧光屏的

网友C:
半成品就拿来骗分了,看到标题() 看来还是连续剧,先整个100集收益一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成品就拿来骗分了,看到标题() 看来还是连续剧,先整个100集收益一定不错~ ...

哈哈,技术帝来了,失迎,失迎!

网友C:
嘿嘿 详情请见第二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 详情请见第二集

要不你给我当个技术顾问吧,省的老是直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你给我当个技术顾问吧,省的老是直憋了

你整的这玩意儿太高深了,水平有限看不懂啊,爱莫能助了惭愧惭愧

网友D:
我做7129表之前,就打算做7135的,因为喜欢数码管的,芯片和数码管都买好了,到最后觉得有点麻烦,不如7129简单,最后还是弄了液晶屏的7129  楼主要帮我实现愿望了!

网友D:
话说,上回,猜谜语,是不是只有我猜对了?

网友:
你把数码管横着布局,再弄个支架,就是台表了!

网友:
没做出7135,不过买了个7135电流盘面表!四位半,精度比四位半万用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7129表之前,就打算做7135的,因为喜欢数码管的,芯片和数码管都买好了,到最后觉得有点麻烦,不如7129 ...

哈哈,其实7129也不简单,我就怕连线多的,因为不愿意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上回,猜谜语,是不是只有我猜对了?

哈哈,是猜这个板子用途吧,应该是,你还有什么7135的设想,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