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苏泊尔CYSB50FC83W_100

楼主(2019-08-20):
如题,工作过程中突然坏的,更换过电源线和插座,均未能通电,求助大神们。附型号和拆解图

网友A:
万用表呢?
板上没电还是? 插座到板的那条红线上的保险是不是好的?

网友:
热熔断器,安规电容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呢?
板上没电还是? 插座到板的那条红线上的保险是不是好的?

那个保险丝?没找到保险丝

网友:
多半是小问题,保险烧了,不懂还是外面修吧,220v危险

网友:
阻容降压的,那个黄色安规电容换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没问题插电头松了,现在有新问题了,上盖装不回去,怎么处理?

楼主:
找出原因了,锅接电口松了,能通电了,但新问题来了,手多把上盖拆开了,装不回去,装回去就显示E0,装不合口,掉了块小铁片手指甲般大小的不知道装哪,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2020-07-19):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