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能通电 风扇可以转 cpu发热

楼主(2019-08-20):
电脑主板能通电 开机风扇转 cpu发热 键盘鼠标灯不亮 无显示 是什么问题呢 一个h61的和一个am3的主板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内存条 内存条 内存条

网友:
还有电源是否良好?

网友:
主板坏,原因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 内存条 内存条

内存好的

网友:
需要逐一排除了

网友:
怀疑电脑受潮了。试着插拔独立显卡和内存条,只试一次可能不管用,要做好折腾一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经验之谈。

网友:
前天我的电脑就这个样,还好运气不错,插拔内存条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