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阀门磁性锁

楼主(2019-08-20):
偶见两个阀门磁性锁,不免好奇观察一番:第一个完好的

第二个有损坏

那就分解看看吧

有钢珠 弹簧 弹子等

弹子卡槽

弹子为两磁和两铜

磁性弹子

重组

磁性弹子与完好阀门磁性锁的吸合

俯视图

加工一个简易开锁器

试验一下效果

可以从阀门上取下磁性锁

可见中间钢珠锁芯机构弹出约3mm

开锁前后对比

钢珠缩回,磁性锁解锁

网友A:
四个滚珠,你这开锁器好像只负责两个,怎么开锁的呢,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滚珠,你这开锁器好像只负责两个,怎么开锁的呢,没看懂

四个滚珠组件是卡锁阀门杆部的,磁性弹子机构是释放四个滚珠组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滚珠,你这开锁器好像只负责两个,怎么开锁的呢,没看懂

开锁器就是排斥磁性弹子安装的,推动磁性锁内磁性弹子离开卡槽而释放四个滚珠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滚珠组件是卡锁阀门杆部的,磁性弹子机构是释放四个滚珠组件的。

就是两个弹子了,哈哈,看图里是4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锁器就是排斥磁性弹子安装的,推动磁性锁内磁性弹子离开卡槽而释放四个滚珠组件 ...

哈哈,明白了,很有意思的设计啊

楼主:
另两个黄铜弹子是限位的,防止锁芯脱出锁壳。

网友:
看来2块小磁铁即可开锁。

网友:
一字螺丝刀搞定

网友:
头一次见到利用磁性的,我以前见到有一种水龙头,上个插入钥匙才能出水。

网友:
貌似还不错的。

网友:
北方分户供暖之后,常用的道具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开眼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涨知识 了。。。。。

网友:
原来 是利用磁性的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理工作的

网友B:
没见过,听说多用在供暖阀门上

网友:
谢谢分享,南方的坛友们估计见得少,等牙膏

网友:
原来只有两个管用的磁性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听说多用在供暖阀门上

物业热水、冷水、供暖管理常用的,就是防止用户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