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做点焊机,大家看合适不

楼主(2019-08-20):
800va变压器,不用拆次级,用十平方线轻松穿过,应该能穿16或25平方铜线没问题,求推荐控制以及焊笔,谢谢

网友:
说说使用体会

网友A:
这个做点焊机,应该不行的。次级太细了。

网友:
好像是电动车充电器用的变压器,一般修车行用的。我也有一个,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点焊机,应该不行的。次级太细了。

次级十平方线

网友B:
十平米都不要试

网友:
我有一个老式UPS电源,里面有8个变压器,要不送你一个,可能更适合做。只是太重了,邮费都吃不消。

网友C:
还是微波炉好些 超负载瞬时功率大

网友D:
次级拆掉,用35以上的线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微波炉好些 超负载瞬时功率大

比微波炉功率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拆掉,用35以上的线肯定行

我不拆次级,外围直接绕大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平米都不要试

我手头没有扁铜线,用普通铜线多做两个线圈并联可以吗

网友:
16平感觉塞不过去吧,建议还是参照成功案例来搞,自己折腾可能多半会绕路

网友E:
网上有100元,到手就用的成品,我觉得完全没有要做的必须了,因为用的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100元,到手就用的成品,我觉得完全没有要做的必须了,因为用的也不多 ...

是啊,网上的成品省了笔和控制板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没有扁铜线,用普通铜线多做两个线圈并联可以吗

可以,我就是并线的,很好用,我的是并线绕的一个线圈,多线圈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网上的成品省了笔和控制板的麻烦

笔和控制板全套,拿回来就用,还做个毛啊,这坛里拥有的人多,只是没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