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华帝油烟机琴键开关

楼主(2019-08-20):
华帝油烟机是 12 年的,小档启动无力,大档启动成功后切换小档可正常运行。
以为是油烟粘住了,在某东买了油烟机拆洗服务。

小哥拆下来后,我手动转了一下电机,顺滑没卡顿,不是油烟的问题。
于是问小哥会不会是电容失容了,小哥说清洗完毕若故障依旧则需换电容。

后来证实果然是电容问题,都鼓包了,我自己换了后小档启动正常了。

但接着就发现,琴键开关的小档接触不良,表现为有时要按着才能继续工作,松手就停了。
小哥拆洗的时候没有拆到按键的地方,咱也不能坑人家是他拆坏的,这种小故障若能拆出来我就能修。
问题是我不会拆,上面的玻璃面板,好像弄不下来。
打电话问一下小哥,叫从灯板的地方入手试试。果然在那里找到了螺丝,虽然不太好拆,主要是空间太小,但还是拆出来了。

这灯板是欧普的酷毙灯。以前是左右两只 15w 220v 的灯泡,被我换成了 5w 30cm 的酷毙灯,大小刚好合适。

拆下来的开关模块。

撬开模块,这是按键部分。最左边是灯的开关,有自锁结构。

供电部分,下面的铁片是右边三个键的互锁结构,润滑脂还很足。

原理就是按键下压后, 簧片触点和固定的一位铜条接触,就能导通了。
看了下触点均无烧蚀,于是调整了一下簧片的弧度,喷了点神油,装回去就正常了。

网友A:
学习了,我家油烟机也是小档转动无力,没想过电容的问题,以前修风扇倒是买了不少电容

网友:
琴键开关用久了接触电阻增大会导致接触不良,打开擦拭一下一般可解决。。

网友:
油烟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家油烟机也是小档转动无力,没想过电容的问题,以前修风扇倒是买了不少电容 ...

风扇的电容太小,要并几个才够

网友B:
用了这么久,是不是一到做饭时间就闻到邻居做啥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久,是不是一到做饭时间就闻到邻居做啥菜?

拆洗的时候我看了,有防返风的

网友:
经常有邻居找修油烟机的, 感觉会很油腻懒得去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洗的时候我看了,有防返风的

反正我家就闻到了,每年大扫除的时候,洗隔油网时,从下往上看,风机的滚轮油呼呼的,防返风的活页门 估计也就这样被油卡住了。

网友:
我也买的 华帝的 性价比不高

网友C(2020-04-09):
你好 请教一下 琴键开关是怎么拆下来的?谢谢!我家这个也是 人家一炒菜 我家满屋都是油烟味。

楼主(2020-05-11):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教一下 琴键开关是怎么拆下来的?谢谢!我家这个也是 人家一炒菜 我家满屋都是油烟味。
...

先拆下面的灯

网友(2023-02-12):
我家的和你说的一样,怎么拆下来啊!灯面板也下不去东西,主要是不敢硬翘害怕弄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拆下面的灯

这个灯怎么拆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