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废品站淘了一个帝腾功放pro-8k拆开看看

楼主(2019-08-20):
电源板有一个大电容脱焊,焊好后没有声音输出,不知道哪里坏了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各位看看做工怎么样?

谢谢观赏,请提宝贵意见

网友A:
2元钱一斤的话就不亏。

网友B:
环牛也值了呀,当然还要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做工还行啊,散热铝板上那个三脚元件是温控?还是什么~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钱一斤的话就不亏。

差不多吧,挺沉的,买的时候没问多少钱一斤,花了38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牛也值了呀,当然还要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做工还行啊,散热铝板上那个三脚元件是温控?还是什么~求解 ...

是的 ,应该是温控

网友:
一看这板子颜色,那就是山寨无疑。

网友:
功放还是买国外名牌的吧,这种看pcb就不行山寨货,明天有空去搞台天龙的来拆给你看看差距,要价2.5元一斤

网友:
果然是1943+5200对管,挺常见的,声音也不错

网友:
怀疑是山寨版BMB的功放~

网友:
我是不收国产的功放了。对管1943应该是绿色才是正品吧?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我以为是美国品牌呢,上当了,算了,不值当的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