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电信IPTV盒子(金色)中兴B860AV1.1-T刷机教程(转)

楼主(2019-08-20):
广州电信IPTV盒子(金色)中兴B860AV1.1-T版本,刷机教程如下:转自gzscn(适当修改)

这个盒子无法打开ADB(有6位校验码),无法使用TTL线刷(能跑码不能输入命令),
以前早期的盒子上能用的方法都不适合。
终于看了N多个贴子之后,从好几个帖子上得到几个有用的信息,
1:可以用B860AV2.1的包刷机,
2:需要USB线刷,
3:需要拆机短接电路板上的两个焊点。
于是总结一遍刷机的经过,希望有需要的刷机的朋友不用太麻烦,准备一条USB的双头线
(手上没双公头usb线的可以利用没用的键鼠线或剪手机数据线,接线方式为相同颜色的对接如图:
记得包好,碰在一块冒烟就不好了

准备好合适的刷机包(请自行度娘查找,我也忘了从哪个页面下载的。)

安装USB_Burning_Tool

用USB双头线连接电脑以及盒子的USB2口(一定要接USB2口,靠近网口的那个),
盒子通电之后电脑会发现新的硬件驱动,如win10驱动不正确或装不上,换个win7的试试,
过后就把盒子断电(不是按键关机),保持USB线的连接。
1.打开USB_Burning_Tool点击右上角的文件》导入烧录包,点击开始
2.短接C125位置的两个空引脚(螺丝刀镊子都行,小心操作)
3.再把盒子通电就会自动进入写入刷机包的过程,短路的两点也就可以放开了。这个过程中,盒子HDMI是没有输出信号的。
当显示100%:烧录成功,盒子就可以断电,拔掉USB线,用HDMI线接上电视通电开机就完工了。
新的开机界面

经过测试,无线连接正常,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有线网卡接路由器无法通过DHCP自动获取IP地址,
可以手动设置IP、正常使用,没有其他的路由器测试,不知是不是兼容的问题,可以忽略。
网盘刷机包,给有兴趣的朋友折腾。

补充内容 (2022-1-4 17:0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puLNlpLLGHL0gafBWJ6ow
提取码:vmex

网友A:
有个B860AV2.2的,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B:
手里有个差不多的盒子,前段时间也研究了一下刷机,结果一直没搞定,今天终于学到方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B860AV2.2的,一直没有搞定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632

同一版本还要分地区,1.1版本的有的连上无线在同一局域网用电脑和盒子的工具直接可以开ADB,直接安装APK,有的就需要开壳短路强刷降级后再刷破解固件。2.2的不知道里边是什么芯片,如果是S905就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个差不多的盒子,前段时间也研究了一下刷机,结果一直没搞定,今天终于学到方法了,谢谢 ...

盒子分B860A     B860A 1.1    B860A 2.1   B860A 2.2
目前已知B860A2.1芯片为S905,可以刷破解,也可以装TF卡模拟器玩游戏,那才叫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盒子分B860A     B860A 1.1    B860A 2.1   B860A 2.2
目前已知B860A2.1芯片为S905,可以刷破解,也可以 ...

谢谢提醒,回家再研究研究,看看到底是啥芯片的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各种方法都试了,包括你这种,用你这种方法短接后电脑也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各种方法都试了,包括你这种,用你这种方法短接后电脑也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刷啊 ...

没反应是驱动没装好,换个系统试试吧,我安装的时候win10装不上,win7就一次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反应是驱动没装好,换个系统试试吧,我安装的时候win10装不上,win7就一次认 ...

电脑没发现硬件没办法安装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没发现硬件没办法安装驱动啊

设备插进电脑上电都会有响声的丫,如果没响声,那应该是硬件问题了,你可以换台电脑再试试

网友:
这个v1.1t应该和v2.1是一样的。看图中的刷机固件也是用的v2.1固件。
这个盒子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刷sx905re。
晶晨的芯片,一般接ttl后输入reboot update都能进入刷机模式。
短接肯定是最危险、最不得已的办法(例如ttl不接收键盘输入了、乱码甚至主板无ttl等情况)。短接错了,盒子可能就上西天了,基本再也救不回了。

网友:
我是和楼主同样型号的机器:中兴B860AV1.1-T,这一点一定要确认,再确认。不同型号的固件不同,硬刷会造成故障。
按照楼主的介绍,并结合“潜龙固件http://www.hdpfans.com/thread-787070-1-1.html”压缩包的说明,不用拆机刷机成功

与楼主介绍不同的在于第2点,楼主介绍“2.短接C125位置的两个空引脚(螺丝刀镊子都行,小心操作)”,我按潜龙固件中的说明,采用按住机顶盒电源键+上电,USB_Burning_Tool成功将固件刷入,机顶盒焕发新生。

另外几点注意:
1、刷机工具软件,USB_Burning_Tool,有不同的版本,我是win10系统,先使用高版本的没有反应,后使用低版本的成功刷入;
2、有帖子指刷机要用电脑USB2.0的口,USB3.0的口不行,我没有试USB3.0行不行,仅供大家参考;
3、安装完驱动和刷机工具软件包后,建议重启一下电脑;如果win10系统实在不行,就换win7试试吧。
祝大家好运!

网友(2019-10-30):
和楼主同款盒子,河南电信,只是我这个可以打开ADB调试,而且我这个盒子是nand_flash,看了好多帖子,说nand_flash版的不能刷emmc的固件,也就没敢试。。。

网友(2019-12-14):
“盒子通电之后电脑会发现新的硬件驱动”,我的插上USB线后,电脑没反应,win7系统,而且插上USB线后,盒子自动得电呀,怎么回事?

网友:
中兴B860AV1.1-T  刷固件已正常使用中    感谢作都(@何太清)

网友:
我河南移动的中兴B860AV2.1-A。刷了潜龙的201908版固件,蓝牙打不开,打开ADB自动弹回主页, Reboot to LibreELEC后自动重启,进不去tf卡的sx05re的游戏系统。
现在刷了https://www.znds.com/tv-1131488-1-1.html提供的天津的固件,蓝牙能用了,Reboot to LibreELEC后界面变灰,不自动重启,按返回键后又返回电视界面。大神们能否提供几个我能用的固件?我想换个固件试试,想装sx05re系统。

网友:
经典机,经久不衰,家里的刷成盒子没ITV了,反而更不爽

网友E:
1.1-T版本,刷完开机后指示灯红色长闪,遥控器,电源开关全部失灵,U口插上鼠标可以识别,在网上搜了一通看到有这么一条:中兴创维线刷必须注意,刷机时去掉这两个勾,否则破坏分区,线刷完后请进rec恢复出厂,我刷机时没有去掉这两个勾,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我看楼主图里并没有去掉这两个勾。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T版本,刷完开机后指示灯红色长闪,遥控器,电源开关全部失灵,U口插上鼠标可以识别,在网上搜了一通看 ...

分享下给你吧,我自己保存的固件,只能说我能用,不担保你的可以啊~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2BjzRPYyInxj8nIJ_O-aQ 提取码: e4gp

网友(2020-01-13):
这种高深的玩法,我玩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