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比较少见的COUSS烤箱面板数码显示不全,大神看看还能修好么

楼主(2019-08-20):
家里自用两年的烤箱,面板显示时间的数字一开始缺笔画,一笔、两笔、三笔.........开始还能够凑合看出来时间,现在实在是猜不出来数字了,其他控制功能都正常,拆开来看一下:
显示外观(最外层是玻璃面板):

电路板上的显示屏:

电路板背面:显示芯片为1629A

电路板侧面

面板数码显示不全,大神看看还能修好么?

网友A:
拆下来,自己测一下,笔画都能显示,就是单片机的问题了,这还不是单片机是个驱动电路,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自己测一下,笔画都能显示,就是单片机的问题了,这还不是单片机是个驱动电路,可以换 ...

显示面板正面,用胶灌满的(黑色背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面板正面,用胶灌满的(黑色背景)。

哈哈,看你这描述,渐渐不行的,恐怕是led管子的问题吧,这个坏了,一般人是修复不了的,高手除外

网友:
有个建议,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挨个引脚测试看看哪些笔画有问题,红黑表笔交换反过来再测一次。如果笔画显示正常,就是芯片问题,否则就是管子坏了

网友:
数码管用外接电源试一下,看看是数码管坏了还是那个控制数码管的单片机坏了,数码管坏的话去某宝找找看有没有替换件,没有去找定制数码管的定制一下。

网友:
和我家的集成灶一样,开始是一笔,现在是2笔,拆开看过,数码管很特殊,搜了全网找不到这种数码管,如果以后真坏了还得自己把多个数码管DIY到一起。

网友B:
这个是LED灯坏掉了,自己将坏的笔段用贴片的放进去,再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灯坏掉了,自己将坏的笔段用贴片的放进去,再飞线

说的这么认真,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这么认真,你是认真的吗?

没毛病呀,看显示时的状态确实是每段里面应该有一个对应的LED灯在亮,如果把灯换掉应该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这么认真,你是认真的吗?

这里有拆数码管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61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这么认真,你是认真的吗?

你觉得不认真吗?你没看到“8”字有的地方亮了有的地方不亮吗?正常“8”字每段都连在一起的。我的建议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也是很认真的帮助坛友。你的回复也很认真吗?

网友(2020-07-06):
觉得应该不是数码管供电或者质量问题了,芯片级故障来的,直接买新机算了

网友(2023-05-26):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