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节电器”

楼主(2019-08-20):
N年前买冰箱送的这个东东,冰箱早就下岗了,今天翻出来这个拆了看看,功能都还正常,那三脚插铜片就单薄了点

网友:
看样子有十多年了,用料还算不错,调节时间开启与断开,靠继电器通断。

网友A:
说是节电器,纯属扯淡,正常冰箱什么时候运行、什么时候停机都是根据冰箱里面的温度设定的,加它是省电了,但冰箱里面的温度可就没法保证了。如果冰箱温控器坏了,作为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早期的启动器了,做工挺好,现在后出的大部分集成块部分早已是是牛屎的芯片了,价格可以更低一些。稳定性没有这种单独的运算比较放大器稳定。

网友:
这什么节电器。。。我去,这是冰箱知音呢,时间控制器。

网友B:
这东西给电动车充电好像不错

网友:
这玩意怎么节电,那么多元件,我觉得会增加功耗。

网友:
应该是一个冰箱知音,里面温控器故障后应急用。节电器好像工业用的很多,家用的插在接线板的模块,几乎是忽悠,撬开去胶后,里面是电容和电阻,最多再加个指示灯和电阻。

网友:
貌似还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给电动车充电好像不错

你家电动车冲电5分钟断电5分钟再充电5分钟循环吗

网友:
这是早期冰箱的延时开关

网友:
可以用来控制水族箱过滤泵,电热毯什么的

网友:
这玩意是在冰箱温控器损坏后用它来控制冰箱开停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电动车冲电5分钟断电5分钟再充电5分钟循环吗

据说这样可以延长电瓶的寿命

网友:
我还以为是那种坑老年人专用节电器,这是冰箱知音,在冰箱功能正常的时候根本没必要用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说是节电器,纯属扯淡,正常冰箱什么时候运行、什么时候停机都是根据冰箱里面的温度设定的,加它是省电了, ...

温控坏了的冰箱可以用的。不用换新冰箱省钱也节省制造冰箱的资源了

网友:
这东西有用吗?。。。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C:
你家电动车冲电5分钟断电5分钟再充电5分钟循环吗

最长开机时间是2小时,最短关机时间是5分钟,可以从2个小时,关5-10分钟,让电池降降温呀

网友:
这个是“真”节能器,物理断电,绝对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