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带风扇散热的汽车led大灯确实都有噪音 退了

楼主(2019-08-20):
常开的近光大灯还是不能买风扇散热的,装在密封的灯箱里应该是类似低音炮的效果了,待车的时候能听到嗡嗡声,关上大灯就安静了,虽然声音不大,就是别扭,给退了,换成了铜带散热的。

FSL LED前大灯

网友A:
不管铜带还是风扇,在密封的大灯里那么可怜的一点空间一会就循环完了,然后温度急剧上升,对LED是个考验,原装LED都是外露散热的,,买了几对LED大灯,最后用回了卤素。

网友:
想换LED大灯应该直接换总成。不如换氙气灯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铜带还是风扇,在密封的大灯里那么可怜的一点空间一会就循环完了,然后温度急剧上升,对LED是个考验, ...

铜带散热的其实也没啥问题,  我上一个led近光大灯就是铜带的散热的,用了三年多,这次换个风扇的就是噪音太大了,所以才退的

网友B:
封闭的散热我的LED不到2个月就开始出现衰减了,反而风扇直接对外的那个车的led就用了一年多没发现光度衰减多少。不过真的这样的led不如山寨氙气灯,我又想换回氙气灯了。卤素灯就不想了,真的不到半年就开始暗

网友C:
氙灯双光+LED远光的飘过,配合挺好

网友:
我的买车来直接换了海拉5的透镜,用了5年了,一直很好,前段时间右前面不亮了,检查了下是有个线头没处理好烧坏了,处理了下又正常了。现在led大灯感觉技术还不太成熟,建议还是用氙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闭的散热我的LED不到2个月就开始出现衰减了,反而风扇直接对外的那个车的led就用了一年多没发现光度衰减 ...

我的近光灯罩带透镜,所以就用LED的,省点事,远光是反射罩的,准备试试疝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氙灯双光+LED远光的飘过,配合挺好

换疝气灯,疝气的功率要比以前的卤素灯低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疝气灯,疝气的功率要比以前的卤素灯低点吧

嗯,氙灯是D1S的35W,66140CBH

网友D:
你汽车怠速马达的声音这么小?比两个几瓦的电机声音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汽车怠速马达的声音这么小?比两个几瓦的电机声音还小?

不是这个比发动机声音大,是声音很特别,停车怠速的时候听着特别明显,沉闷嗡嗡声,,我开始听别人说风扇散热有噪音也是不信的,这不就买了一个,结果还真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比发动机声音大,是声音很特别,停车怠速的时候听着特别明显,沉闷嗡嗡声,,我开始听别人说风扇 ...

这个灯不装在灯罩里试没啥声音,一装进灯罩就是密封加共振,声音无限放大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近光灯罩带透镜,所以就用LED的,省点事,远光是反射罩的,准备试试疝气的 ...

近光原本是卤素灯的透镜,建议用氙气灯,现在氙气灯基本都可以标定的跟远卤素灯的光点定位,光型比较准确,led怎么都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定效果,始终有散光。至于反光杯不建议氙气或者led,散射太严重。个人经验和建议,因为我反光杯的装过了led,透镜的led和氙气也换过,对比下来,卤素透镜装氙气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光原本是卤素灯的透镜,建议用氙气灯,现在氙气灯基本都可以标定的跟远卤素灯的光点定位,光型比较准确 ...

我远光反光杯的装过led的,确实太散光了,现在换回原来的卤素了,近光的透镜装led就没事,灯光切线也没啥问题,疝气的灯也不太懂,我看好牌子的一套都要上千了,杂牌子一百二百的也不少

网友:
请人改装一套疝气灯上千块,对于10万公里的老车,有点肉痛

网友:
改来改去烧钱还是个坑,果断不改,原车全卤素全部保留,下中网拿掉上200w射灯,稳稳地,山里大雾都无压力。

网友:
晚上下班回家的城市道路上,经常遇到一些改过的晃眼睛的亮闪闪,心中无限问候对方家人

网友E:
我是原装LED近光,目测 6000K。上次去保养4儿子建议远光也换成LED,我没同意。卤素灯在雨雾天真的比氙气灯LED灯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原装LED近光,目测 6000K。上次去保养4儿子建议远光也换成LED,我没同意。卤素灯在雨雾天真的比氙气灯L ...

远光确实还是原车的卤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