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通电微亮的汽车刹车尾灯led,并维修!

楼主(2019-08-20):
发现车子左侧的刹车led尾灯不亮了,拆开来通电发光微弱,检查下来发现Y2三极管s8550坏了,输入脚12v,输出脚只有5v,换了个新的上去故障排除!这灯是后装的,用了5年多了,修好继续服役!

网友A:
家里有个led灯泡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没有维修价值,因为不值钱直接换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led灯泡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没有维修价值,因为不值钱直接换了新的 ...

手头正好有替换的原件,就修一下,不然也是扔垃圾桶了

网友:
尾灯白色的看着好不舒服,还是红光的看着舒服,话说这输入端有整流桥,看来是不惧反正啊

网友B:
这种灯亮度都比灯泡的差不少,所以好多做成爆闪的,还显眼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亮度都比灯泡的差不少,所以好多做成爆闪的,还显眼些.

好像是红光谱缺失,好多光谱被尾灯外壳吸收,出来的光色没灯泡红,应该用红光LED芯片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亮度都比灯泡的差不少,所以好多做成爆闪的,还显眼些.

和卤素灯对比了一下亮度确实没有卤素灯亮,这个刹车会爆闪几下,现在用灯泡懒得再换了!

网友D:
刹车灯不应该是红色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正好有替换的原件,就修一下,不然也是扔垃圾桶了

不能扔垃圾桶,还可以拆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灯不应该是红色得么

外壳是红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红光谱缺失,好多光谱被尾灯外壳吸收,出来的光色没灯泡红,应该用红光LED芯片更好些。 ...

黄光的可以,比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红光谱缺失,好多光谱被尾灯外壳吸收,出来的光色没灯泡红,应该用红光LED芯片更好些。 ...

拆过红光尾灯,灯珠表面凸出来的,算是自带透镜了,点亮很红

网友:
厉害,精准定位故障元件

网友E:
根据相关标准,除转向灯,双闪灯,其他灯光不得闪烁,祝你年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相关标准,除转向灯,双闪灯,其他灯光不得闪烁,祝你年检不过

话虽如此。路上时不时看到有改装成闪灯的。

网友(2020-03-05):
您好,我的刹车灯电路板也是微亮,方便帮我维修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