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X455L笔记本,不通电处理

楼主(2019-08-20):
上图先,

情况 是不通电,拆开后测量待机电压3V,5V都在,开机电压也有,按下开关后电压拉低,再起来,这部分是完全正常,全板无短路点,处理BIOS资料后,问题依旧
排除大部分引起不通电 的电路后还是不能触发,EC芯片 是KB9018qf a3,这个EC跟平时见到的KB9012QF一样,芯片带有程序 ,怀疑这个芯片 程序坏,找到资料,拿出工具
找到EC的59,60,61,62,这个四个脚位,对应到连接到键盘电路 的上面,给主板通上电,然后读取出EC程序,备份好,然后刷入新的能用的程序 ,刷完后拆下刷机工具,
再给主板通上电,立马就亮机了,哎,这主板弄了好久,最后在这个EC程序上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20-09-03):
为什么我的华硕X455L这块芯片是NCP81101A,现在也是开不了机,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把电池拿掉,开机电源灯就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