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okia 手机适配器(AC-3C)变压器上的疑问

楼主(2019-08-20):
电源没有输出,拆开后发现变压器有打过火的痕迹

这一圈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根粗线是和线圈内出来的这个细线头连接的吗?

网友A:
磁芯有一定的导电性,此线绕磁芯外两匝一头接高频“冷点”,作用相当于工频变压器包铁壳接地,降低高频辐射污染(EMI)
虽然没有电路面看不到接哪里,但我能确定这个脚接的是电源正高压大电容正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芯有一定的导电性,此线绕磁芯外两匝一头接高频“冷点”,作用相当于工频变压器包铁壳接地,降低高频辐射 ...

好像外面这个线圈 是不能连成闭合回路的,否则会发热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有一定的导电性,此线绕磁芯外两匝一头接高频“冷点”,作用相当于工频变压器包铁壳接地,降低高频辐射 ...

原来是这样,对照PCB看了一下,这根线是和4.7μ/400V的负极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外面这个线圈 是不能连成闭合回路的,否则会发热严重的

线是缠在铁心外面的,不会发热。

网友:
家里这样的头还有好多,有啥用啊

网友:
电磁屏蔽,不能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