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河里捡的小充电头

楼主(2019-08-20):
河里捡的小充电头

家乡的小河里干涸了,露出河床,偶尔经过看到一个充电器,捡起来一看,好像还可以,就用石头敲开看看里面的样子。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没啥抢救的必要了,太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只能当没事玩玩吧,0.2A的还有啥用?

网友:
这个功率太小了要是大点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看到的是220v的0.2A又不是5V0.2A,看做工还可以的,5V1A输出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
洗洗,能拆件哈哈

网友:
输出U口旁RJ2是什么电阻呢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很敬业,现场办公,高效率。。。。仔细找找,可能还有爱疯8。。。。。

网友:
现场拆解,哈哈

网友:
这种充电器似乎无反馈电路?

网友:
看到有LED指示灯,以为里面只是RCC电路,没想到用上IC,铭牌看不清,应该也是飞毛腿之类的牌子货,看情况应该掉进去不超过1个星期。再使用 就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当没事玩玩吧,0.2A的还有啥用?

0.2A用料这么好

网友:
貌似还不错的。

网友:
这个没得用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进水难保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但输出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