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没冲击力了,给电锤气缸换胶圈

楼主(2019-08-20):
电锤买的时候是二手的,现在用了1年多了,工地各种暴力使用,经常用25的钻头过墙,非常暴力,导致气缸胶圈磨损,于是打算换胶圈

买了各种规格的胶圈

黑色的是原装胶圈,应该是它磨损了,很轻松就把锤击块压到气缸的尽头了,没有压力,所以就没冲击力

买的绿色胶圈稍微大了点,但不影响

装上

进去了,用手指能推得进去一点,再往里推就推不进了,因为密封非常好,里面空气出不来。

装好

合盖完成,去工地试了一天,冲击力又满月复活了,而且比之前还要暴力!

网友:
高手。米沃奇的盒子,松下的壳。

网友A:
楼主,买了各种规格的胶圈,适合什么型号电锤的?,胶圈是什么材质的?耐磨好用否?给个链接

网友B:
又见高手,能钻不能锤,原来是密封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了各种规格的胶圈,适合什么型号电锤的?,胶圈是什么材质的?耐磨好用否?给个链接 ...

电锤都用氟胶的,taobao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高手,能钻不能锤,原来是密封圈坏了

密封圈,冲击体磨损过大,加油过多,都会造成不锤

网友:
“暴力打气筒”

网友:
无刷改的好

网友(2020-03-07):
太密封了,担心气缸寿命。

网友:
改的无刷好厉害啊

网友(2021-02-26):
原机波箱不错!
改造的驱动电路!

网友:
氟胶,耐高温。

网友:
楼主好,可以告知规格吗?
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黄油,气筒里面用的什么油

网友:
楼主我有打黑一个百德p80平钻平稳冲击挡没力有齿轮打滑的声音是齿轮没吻合还是离合器问题拆开看没有明显磨损

网友(2021-04-13):
无刷改得不错,太暴力,电池消耗过快,气缸齿轮寿命会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