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沂星”牌 YX2118 手电筒

楼主(2019-08-20):
拆个“沂星”牌 YX2118  手电筒

网友:
良心工厂啊,居然用了2块垃圾电池

网友:
找2个18650换上去

网友:
头一次见到双电池的,牛掰

网友:
竟然还是双电池的

网友A:
2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看正极红线,是并联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串联。因为电池方位一致,但是对应位置的线序是反着的,所以估计是串联。

网友:
双电池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散热很好。可以换个1-3瓦LED灯珠

网友:
阻容降压与蓄电池的很容易烧电路板中配件,最好把它改成用18650电池加一个插座和1A锂电池充电保护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既安全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