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内机滴水

楼主(2019-08-20):
空调用了有几年了,一直都用的好好的,上个月的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内机比较低的那一侧开始滴水了,不过滴水不是很厉害,一晚上能接150毫升不到的水(26°,制冷模式)。
拆开检查,发现出水管连接空调这一段并没被堵。
有点诡异的是,不是每次用空调的时候都滴水
大神,帮忙看看什么情况,谢过了。

网友:
可能是管接头密封不好吧,猜的

网友:
要年整个出水管是否堵

网友:
用气吹,试试

网友:
接水盘有东西堵吧?

网友:
有年头,铁锈掉落,尘垢都会堵住排水的,拆开清洁就好了。

网友A:
到室外含着水管用力吹

网友:
用水从室内机上面网罩那里灌进去,看看哪里漏

网友:
也有可能接水盘开裂。

网友:
空调内机正常来说是出水侧是低一点的。在确认水管没有堵的情况下,由于风扇长时间的振动下,将内机过量的倾斜,把他调成正常水平也是没有问题、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出水管老化有裂口?

网友B:
可能有裂纹。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是穿墙口没有密封,热空气进来导致滴水,找保温材料把定内管包了一层就正常了

楼主(2019-09-23):
引用 网友A:
到室外含着水管用力吹

我用你的方法,成功解决了漏水的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裂纹。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是穿墙口没有密封,热空气进来导致滴水,找保温材料把定内管包了一层就正 ...

感谢回复。含着着出水管的外端,猛吹一口气就搞定了

网友:
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一个这种案例!内机右下角滴水,拆开一看里面翅片,风轮,水槽,滤网脏得不行,漏水口被垃圾堵住了,清理干净即可

朋友说10多年的机器重来没清洗过,只是简单的洗滤网和冲洗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