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铲主控-不开机的格力YB0F2原装遥控器研究电路-背光-更新

楼主(2019-08-20):
格力原装的遥控器说是不通电了,拿来研究一下。下面的是去年电池漏液清理过主板的,上面这个也是漏液,但是不开机。

背面铭牌

拆开,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主控打胶,漏液也不会腐蚀主控单片机。

液晶和按键也没啥事

焊盘都是镀金的,没有腐蚀

液晶完好没有漏液,就是不开机,
无意间摸了一下主控发烫,看来是击穿了,难怪电池漏液了,耗尽。

既然彻底坏了,那就霍霍一下,研究一下电路吧,看到这里有个空焊盘Q2,应该是控制背光的。

看了一下走线,应该是下面的图纸

这里还有空焊盘,U2,我猜是存储器

符合这个图,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找来元件比划一下

补上,虽然主控挂了,不妨碍用这个废板演示一下加背光哈哈

抠胶看看烧坏的主控,
还有贴片晶振Y1

这个原来的红外发射管驱动电路,跟背光电路一毛一样

完~这个破遥控器可以扔掉了,不值得修了

大家对这个主控是否击穿很好奇那就拆开看看哈
热风枪吹了一分钟纹丝不动,调高温度撬下来
板子的绿油都剥落了一小块,看到胶水已经渗透到芯片背面

铲下来的单片机已经裂开了,肯定是击穿之后发热高温导致的,因为底部核心没有胶水,受力点不在这里

好惨的单片机

刮胶,露出金色的焊盘和走线,整版镀金不错啊

惨死的主控,晶片还不小呢

楼主:
这个单片机据说是有程序的,换了也不能用啊

网友A:
坏了主控,还可以留下当备件用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主控,还可以留下当备件用
等牙膏ing

正常遥控器也没有坏主控的,比较尴尬。漏液也只会坏板子,这个只能当备件用来搬板咯。元首的额度又超了哈哈

网友:
格力也会击穿啊。

网友B:
先用酒精洗一洗主板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酒精洗一洗主板再说

确定单片机坏了,清理完白胶,拆下芯片就没有短路了

网友C:
按说不会坏主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不会坏主控的啊

空载电流巨大,发热严重,拆下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D:
你确定电容等没有短路吗?电容短路也会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电容等没有短路吗?电容短路也会这情况

确实是单片机芯片发热,拆掉单片机就正常了。。。。。。

网友E:
单片机挂了的不多见,难道静电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挂了的不多见,难道静电击穿~

这么说倒是有可能哦,烙铁是三脚插头的,但是接线板可能没有接地线,唉,焊接前应该用电池试机一下的

网友F:
谢谢分享。。。。。大婶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G:
主控防水做得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控防水做得挺好的

谢谢捧场,可惜主控死得也惨,自。残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大婶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最后把主控拆下来了,已经裂开了

网友:
对跑电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