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G无线路由器,不要电池改成直插电线,要怎么做?

楼主(2019-08-20):
有一张无限流量的副卡,从某东买了一个中兴努比亚的WD670 4G无线路由器(如下图)。
用了一段时间,觉得非常稳定。

我是一直在里面放着电池的同时插着电使用的,很快电池就鼓起来了

于是我下了电池,但发现去掉电池插上电源不能使用。

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把他改成插电能用的,不知要怎么动手呢?哪位高手指点下我~

网友A:
说明这货需要检测到电池才能工作,把鼓包的电池拆开,剪掉电芯的电极,保留保护板,焊两根线出来接到18650上,只要电池多,用一个周都没问题

网友:
电芯拆掉(保护板留着)换成超级电容

网友:
同款 这玩意电路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货需要检测到电池才能工作,把鼓包的电池拆开,剪掉电芯的电极,保留保护板,焊两根线出来接到18650 ...

谢谢回答,电池还能拆开?电池鼓起包来了,我怕被它炸死就扔掉了~~~~

是不是没电池就没法搞了?他的保护板是在电池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电池还能拆开?电池鼓起包来了,我怕被它炸死就扔掉了~~~~

是不是没电池就没法搞了?他的保护 ...

保护板在电池上.
有能力的话,直接USB转4056输出直接接机器上的电池触点试试看.注意正负极.

网友B:
咦?奇怪了,我记得这个可以不用电池开机使用的呀?!这货就是我们公司代工的,总共也没生产多少,卖的也不好,最后1批还是去年生产的

出邮费给你寄两块电池

网友C:
1留保护板焊以一个法拉电容,直接插电使用。2留保护板,用降压模块降压4V左右接保护板供机器使用

网友D:
买个小的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接到你 的保护板上。充电直接接充电宝上。你用的是什么无限卡,月租多少,网速怎样

网友:
这东西鸡肋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奇怪了,我记得这个可以不用电池开机使用的呀?!这货就是我们公司代工的,总共也没生产多少,卖的也不 ...

白要就不太好意思了,非常谢谢~~~ 有某宝店的话可以私发下,我就想把他整成直接插电源的,但又不需要装上电池担心爆,如果方便跟我说下我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小的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接到你 的保护板上。充电直接接充电宝上。你用的是什么无限卡,月租多少,网速 ...

中移动的88元套餐,说是10G限速,但APP经常送各种优惠流量券,我用手机确实影响比较明显,但我放卡到这里的话,好像感觉挺顺畅的。我用网不太多,都是看手机视频得多,可能视频都会提前缓冲吧,没感觉限制有很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留保护板焊以一个法拉电容,直接插电使用。2留保护板,用降压模块降压4V左右接保护板供机器使用 ...

不好意思,很多大神也回复了,谢谢你们,但实在是太高深了,我不懂电子电路方面的,好多年前纯属好奇注册了mydigit。有没有这么一个业务,把设备寄过去,帮忙进行改装 可以有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要就不太好意思了,非常谢谢~~~ 有某宝店的话可以私发下,我就想把他整成直接插电源的,但又不 ...

别把我当骗邮费的骗子就行了
淘宝店没有,到付是可以的...

相同方案的其它机型都不用放电池就能开机,难道WD670有什么特别之处???

经过验证,确实是有部分机型是这样设计的,必须接入电池后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2019-09-19):
大神不少,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88元还10G限速?这套餐有何优势?

既然是专门的流量卡,不如加点搞冰激凌了,99元20G限速,还送100M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把我当骗邮费的骗子就行了
淘宝店没有,到付是可以的...

几块钱邮费,也不能发家致富。 怎么联系你?

我的想法是,最好能改成不接电池,我想直插线不要电池,这样我想放车里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元还10G限速?这套餐有何优势?

既然是专门的流量卡,不如加点搞冰激凌了,99元20G限速,还送100M宽带。 ...

三个卡够多了,也用开了,再搞什么卡之类的,麻烦~~ 不想要。88虽然是10G限速,但其实看你什么用途,像我只用来下载,或是视频使用的,限不限自己使用的感觉来看,一点影响都没有呢,非常好用。

网友:
我现在88元30G超了限速,外加副卡免费。100M宽带。前时另入了个手由宝,99元送张物联卡,30元60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电池还能拆开?电池鼓起包来了,我怕被它炸死就扔掉了~~~~

是不是没电池就没法搞了?他的保护 ...

你把电池的贴纸揭开,把塑料框和电池本体分开,把保护板和电池之间的镍带剪断,注意不要短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3.3-4.2V之间的电源接在保护板然后直接用这个假电池供电,USB不要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