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得三洋大红袍18650电池6颗

楼主(2019-08-20):
垃圾堆捡来的,哈,是一块笔记本电池,冒着生命危险就开拆了------

外观蛮新的,不过出厂日期是上古年代了

电池上还有座脚,防滑垫?

居然还有电量指示灯

拆开了,哇塞,6颗三洋大红袍18650电池,2并3窜

电路板就不懂了,只懂做工不错

不经电路板输出12.13V,做个充电宝不错哦,不过充电宝都是要6颗18650电池并联,这个不好改
大家说用作什么好呢?

网友A:
白菜白光的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菜白光的供电电源

请明示,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衰减太厉害,很值哦。

网友:
大红袍,是武夷山产的不

网友:
恭喜获得宝贝

网友:
可以直接利用外壳做工充电宝

网友:
11年的大红袍充电可能变暖手宝,前段时间拆过一次三星笔记本的也是大红袍充电时发热一次充不满,必须拿下来凉了再充才能充满就都扔垃圾桶了(没分类)

网友C:
三洋大红袍18650老化后充电会发热,电压上不到4.2V

网友:
笔记本电池能剩多少容量真不好说,毕竟是2011年的了。

不过大红袍普遍比SONY强,要是SONY基本上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衰减太厉害,很值哦。

怎么测试?请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大红袍18650老化后充电会发热,电压上不到4.2V

发热会不会爆炸?

网友:
美美美,有机会我也拆个

网友:
可以买个品胜LCD的7500mah充电宝,里面三串电池组结构,把楼主的电池组并联上去。好像高通快充的手机,可以直接9V到12V输入,华为MTK等其它快充手机没电流。

网友D:
我以前也拆过一块dell的电池,外面也是有电量指示灯,我按一下看有电压就买下,地摊价10块钱,拆开是6节卓能2600电池。

网友:
拆电池的时候,电池两级点焊的镍片不要破坏,到时候管他是几并几串,用电线随便焊接,注意不要长时间焊接导致电池高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拆过一块dell的电池,外面也是有电量指示灯,我按一下看有电压就买下,地摊价10块钱,拆开是6节卓 ...

你买的这个是山寨版本

网友(2020-04-18):
我有个戴尔笔记本,里面是6颗三星18650 24B,2005年生产的,现在还可以用,1a放电还超过了一个小时,非常牛,可能是动力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