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可以随便调换呢???

楼主(2019-08-20):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可以随便调换呢???

A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换到B笔记本上可以??
B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换到C笔记本上可以??
C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换到D笔记本上可以??
D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换到A笔记本上可以??

随便调换可以的嘛??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可以随便调换呢???

网友:
联想系列有白名单(包括ThinkPad),不在内的不支持,连机都不给你开,华硕记得好像也有白名单。其它的不了解你可以试试

理论上都可以随意换,就看你的技术了,解BIOS刷掉白名单。剩下的百度吧,太复杂

网友:
可以调换。前提是网卡的接口一致,频段一致,比如  都是2.4g的频段,或者都是5g频段,或者都是2.4+5的频段。然后还要有对应的驱动。

网友:
接口一致不一定能用,有些主板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二楼说得对,有白名单的,dell hp lenovo都有,其他暂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