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航嘉排插增加个高级的指示灯

楼主(2019-08-20):
前几天撸的航嘉排插(看前几天的拆解),没有指示灯,手里有个小的电压表,装进去

这排插上面空间还不错,表头也小

开孔费了些时间

边缘有些粗糙了

实际里面空间还挺大的

焊接上

这柱子有些高了

剪掉一截

外壳安装还原

插电试试

电压有点波动

这是不是要比单个LED指示灯要高级些

网友:
电压表,好评。就是电压表费电不

网友:
心灵手巧,不过排插都是粗犷着用,装这东西有点浪费。

网友:
费电不  又没啥卵用,现在电压 很稳定的说

网友:
楼主会玩,就是这孔开得丑点

网友:
这新的不知道怎么样,以前买过航嘉插排手感巨差...........

网友A:
然并卵系列,还不如改成串灯泡用的专用插座,起码能显示个动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系列,还不如改成串灯泡用的专用插座,起码能显示个动态电压

这个好主意 并在灯泡上 可以随时查看灯泡的电压

网友:
电压表不错,求链接

网友:
阻容降压好评,小巧省事

网友:
楼主家变压很标准啊,哪像我们这日常235+

网友:
用处不是太大,玩呗,玩高兴就成。

网友:
想起了N年前带表头的插排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电压表加的很实用

网友:
好创意啊,开孔部分用砂纸一类的打磨一下就漂亮了。
航嘉插排不推荐使用,看到他的铜片了吗,采用的是最差劲的开孔结构,靠塑料积压接触插头的,这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行程,开始的时候插拔费劲,甚至把插头金属都能形成划痕,用久了会空洞变大接触不良。建议买u形双侧弹片的结构。

网友:
楼主没试试不开孔,壳子能不能透光直接看到

网友:
做好隔离绝缘

网友:
装个电压电流一体表还差不多

网友:
加个滤光片既遮丑又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