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车充电器频繁爆电容

楼主(2019-08-20):
电动车充电器最近频繁爆电容,400v68uf,原先还怀疑散热以及做工,都是旧车的换个插头就能充,最近一月换了3个了,充电器前端带一个数码定时器,有可能是定时器的问题吗,还是交流电电压过高

网友A:
更换前面220V整理二极管(全桥)。

楼主:
一开始原车充爆了换电容,又爆了换充电器1,又爆了又换了充电器2,我觉得充电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吧,换好点的,最好450V以上耐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在老家 频繁的烧充电器 ,西普尔德一年烧了五六个,杂牌也烧三四个~~搞得我也是没脾气了 别的家用电器都没事,我也怀疑是不是 供电线路的问题

楼主:
一月内爆了3个,这么频繁,跟环境有关吗,一楼附房里蛮潮湿的,只是空气潮湿,地面没有返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在老家 频繁的烧充电器 ,西普尔德一年烧了五六个,杂牌也烧三四个~~搞得我也是没脾气了 别的家 ...

嗯,别的电器都没事

网友:
难道是风扇散热不好?加点油试试

网友:
前端的整流桥正常吗,整流后电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换前面220V整理二极管(全桥)。

就见你这个回复思路正常。支持。

网友:
爆电容响不响?冒烟不?

网友:
看看你家电压有没有超压

网友:
不要考虑耐压的问题,400v电解就算工作在600v都不会炸,查全桥有二极管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见你这个回复思路正常。支持。

你应该发电容损坏后的图片?根据电容的状态:可以分析出属于那种损坏。有的电源里窜入高频源,400V滤波电容如果是低频的,会造成电解液干涸损坏。好的电源整流电路前面有安规电容和π型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发电容损坏后的图片?根据电容的状态:可以分析出属于那种损坏。有的电源里窜入高频源,400V滤波电 ...

哈哈,我不是楼主啊,没片片。

网友:
你家应该离变压器比较近,可以试试换450V或者60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发电容损坏后的图片?根据电容的状态:可以分析出属于那种损坏。有的电源里窜入高频源,400V滤波电 ...

这个忘拍照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我拆开看了
没看见继电器
每次充电它也不是哒的响一下
早上去骑车会发现
充电灯一闪一闪的,内部也哒哒的响
定时器也是忽闪的
我想是不是这个数码定时器坏了
到时间关断的时候不能完全断开电路
而是反复的通断
直到击穿400V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忘拍照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定时器

有可能哦,下次不要用定时器,单独用充电器充电试试

网友:
是充电器内部散热不良导致温度过高,温度高了电容就鼓包了,车充我拿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里面的含油风扇换成滚珠的,使用多年一直正常

网友:
这个只有用排除法了,不接 定时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