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闲来无事,DIY了个群联的U盘!

楼主(2019-08-20):
以前买的西瓜盘,颗粒拆了贴3281了,闲下来一块板子,PS2309。
也不知道这货支持啥颗粒,就随便找了个B0K的颗粒焊上。

这个主控很小,是32pin的,不知道最大支持几CE,反正这次贴的是1CE的。

ChipGenius识别正确。

找了几个量产工具,大部分报红,显示不支持等,最后找到MPALL_F1_9000_v389_0C这个版本,显示正确。

量产设置懵的一逼

“主机端口”,“固件档案”都是什么鬼?选啥子啊?
随便选了2个bin文件,然后返回主界面点start,结果啥反应没有,没有进度

懵了,群联玩不转,有群联玩的好的吗,给指点指点。

2019.8.21  20:20更新

最终用STtool量产出来了,不过48G的颗粒,只量产出来16G多一点,而且速度也比较蛋疼。

3.0的主控,3.0的接口,写17读28。

另外有一事不明

量产设置里,我没勾选烧入固件,为什么一样能量产成功?

网友:
以前都玩的现在也不会了,量产不成功,没有时间,下次空了再去

网友:
要刷固件的,刷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2019-11-30):
1ce的 这个速度也还算可以了 就是容量大小出来有点蛋疼。。。

楼主(2023-07-19):
自掘坟墓

网友:
ST TOOL 貌似自动选择固件的
楼主可以看看我最近的帖子

网友A:
没勾刷入固件还能成功,就是闪存颗粒里有原来的固件,没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勾刷入固件还能成功,就是闪存颗粒里有原来的固件,没丢

nono,固态拆的颗粒,不可能有群联的固件

网友:
st-tool就是不用选固件,反正只要颗粒支持就能开出来

网友:
自动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