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的同步电机不一样能通用吗

楼主(2019-08-20):
家里的艾美特电风扇转页异响,后来直接卡死不行了,初步判断是同步电机坏了,淘宝上去看了一下,同品牌的同步电机,输入输出功率不一样,我旧的同步电机是输入4W,输出0.12W
店家给的同步电机是输入3.5W,输出0.3w

店家说能用,请教大家,这2个输入输出功率不一样的同步电机,换上去能通用吗?怕功率大小有差异烧了啥东西

老的正面

老的反面4W,输出0.12W

店家给的兼容的同步电机输入3.5W,输出0.3w

另外在请教一下,这个销子怎么拿(销子卡在第一个图片的轴套眼里),卡在塑料轴套里面取不出来,想尽方法,螺丝刀通。铁丝勾,都取不出来,钳子也够不到,太细太薄了

网友:
电压一致,尺寸对的上能动不就行了,你管他怎么标干嘛?

网友:
尺寸一致最重要

楼主:
怕输入输出功率有差异,万一烧了啥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输入输出功率有差异,万一烧了啥电容之类的

同步电机没有电容的,直接220v直入,功率比之前稍大没问题,只要好安装

网友:
只要转数一样就没问题

网友:
功率不用管,一般看转速的,转速一致摇头速度就一致,不然可能会变快或变慢

网友:
楼上大神们说得对,尺寸和转速一致就行。
铁销要反向退出,拿根钢丝就怼出来了

网友A:
新的比较清晰,4r/min,每分钟转4圈。旧的,4/5r/min什么意思,转4.5圈?还是转4或5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比较清晰,4r/min,每分钟转4圈。旧的,4/5r/min什么意思,转4.5圈?还是转4或5圈? ...

4/5r/min的意思:50Hz电源是4r/min,60Hz电源是4.8r/min,约等于5r/min。
在中国是4r/min。

网友:
能用的,区别是摇头快慢有点区别。

网友:
外形和电压一样的应该能用,只不过转速有区别,有的是单方向内置了防反转机构。

网友:
销子卡在第一个图片的轴套眼里什么意思?在塑料壳里面卡住了?同步电机也拔不出来?用薄把手插进缝隙撬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