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师傅取出 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只花了10分钟,而我却花3小时锯,有什么决窍

楼主(2019-08-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我看 维修师傅更换取出  断在PPR管内水龙头 ,只花了10分钟时间(师傅用一根断锯条 人拿断锯条 一点点锯,再用一个一字小起子,就把锯断的 断在PPR管内的 水龙头外丝 取出来了)

我自己更换家中  锌合金材质的水龙头, 扳手一用力, 锌合金材质的水龙头就断在PPR管内了。我也想学着自己  取出 断在PPR管内水龙头

我也是用一根断锯条,结果花了近3个小时, 才取出 断在PPR管内水龙头。
  想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维修师傅只用了10分钟,就锯断水龙头的外丝,并将水龙头断丝   弄出PPR管?
而我却花了近3个小时,有什么决窍?

我看了师傅用的锯条,只是一根旧锯条,而我还专用 挑的一根 新锯条,
我觉得锯条锯不动水龙头外丝呀?太难锯了。因为是手按着锯条锯,大姆指还压锯条按红了,
我觉得我用锯条锯,就象是在 用 痒痒挠 给断水龙头的外丝   挠痒 ,
维修师傅为什么能很快就用一根断锯条  锯掉  水龙头的外丝?  有什么决窍?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可以用反压断丝取出器,几块钱,挺好用的

网友:
老师傅手有力些,齿粗齿细也不一样

网友:
应该10分钟可以锯开一条缝,我也拧断过一次,还是进水总阀门,锯后用一字螺丝刀撬,结果还差一小块没撬完时涞水了,匆忙按上新阀门,弄得手忙脚乱的,那小块也被水冲出来了。

网友:
卖油翁_百度汉语
作者:欧阳修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 ,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网友A:
也可能师傅弄的是锌合金的你弄的是铜的,根据手感和锯出来的粉末可以判断一下,另外可以用一块布将手握的部位缠一下会好很多,再有就是记得是锯齿向后斜因为拉的力量要大些。

网友:
所以才有专业一说。

网友:
无他, 但手熟尔

网友:
有一句话叫:术有专攻

网友:
淘宝上的断丝取出器更好些吧。

网友:
你多锯几次就快了

网友:
最佳方案是每个断丝取出器,为了预防不要用锌铝的水龙头!两年之后就会变粉

网友:
你说的方法,也用过,基本上半时之内剔除。。。。。。。

网友:
师傅速度快那是熟能生巧。

网友B:
3小时夸张了点,我也试过用锯条取,也就20分钟搞定。我锯了两条槽,相隔1cm左右,锯得差不多了然后将1cm部分撬掉,剩下的就简单了。锯条要用细牙的,用布包着锯就不磕手了,锌合金很容易锯开,如果你有曲线锯就更好了。

网友:
就算是锯条也有好坏的,不是新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师傅弄的是锌合金的你弄的是铜的,根据手感和锯出来的粉末可以判断一下,另外可以用一块布将手握的部 ...

感谢老师这么详细的指点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小时夸张了点,我也试过用锯条取,也就20分钟搞定。我锯了两条槽,相隔1cm左右,锯得差不多了然后将1cm部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前面 ID"慕名而来"老师指点我说 “锯齿向后斜因为拉的力量要大些”, 请问老师,你觉得锯齿向前还是向后 比较好? 因为我们一般用锯弓的话,锯条安装在锯弓上时,是锯齿往前,

但取   断在PPR管内水龙头, 一般水龙头施工空间小,手握断锯条 锯,是锯条往前还是往后拉?哪种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前面 ID"慕名而来"老师指点我说 “锯齿向后斜因为拉的力量要大些”, 请问老师, ...

向前推力度会大一些,向后拉锯路会直一些,你锯一块铝片试试就知道了,锯齿向后的话锯路很直,向前容易歪,锯齿向前还是向后看使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