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_DIY】ESP32_micropython_天气时钟2_网页爬取天气信息

楼主(2019-08-20):
原来用的是心知天气的API,数据比较少,看了一个帖子,试了试用正则模块可以解析出天气数据了。
先在winPython下测试成功了。贴出源码,给大家参考。

灵感来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47

那就试试这个,看看返回数据量是否超标 (标红部分改为你要的地名的拼音)
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83&py=mentougou

返回数据:(标红部分是你要的数据

源码:
import requests

url='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55&py=haizhuqu'
headers = {
        "Uset-Agent":r"Mozilla/5.0 (Windows NT 6.1; WOW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47.0.2526.106 BIDUBrowser/8.7 Safari/537.36",
        "Accept-Language":r"zh-CN,zh;q=0.8"
        }

def getPage(url):
  "取得列表页面数据,并转码输出"
  try:
    wbDate=requests.get(url,headers=headers)#直接用requests.get(url,data)即可,其中.get表示为get方法,不需要对字典类型的data进行处理
    wbDate.encoding = "utf-8"   #手动指定编码方式
    reTxt=wbDate.text           #text方法是获取到响应为一个str,也不需要对res进行转换等处理
    print ("获取页面OK")
    return reTxt
  except:
    print("获取页面失败,等待5秒后重试")
    import time
    time.sleep(5)
    getPage(url)#试一试递归,可以用

import re
content = getPage(url)

#------------------------------------------------------------------------分隔符
Aa1 =r"正则输出开始"
print(f"{'_':_>60}{Aa1:_<40}{'_':_>10}\n")
#------------------------------------------------------------------------分隔符
print('获取title   方法一')
title_pat = r'(?<=<title>).*?(?=</title>)'
title_ex = re.compile(title_pat,re.M|re.S)
title_obj = re.search(title_ex, content)
title = title_obj.group()
print (title)

print('获取title   方法二')
title = re.findall(r'<title>(.*?)</title>', content)
print (title)

print('农历')
# r'<li class="t3">08/19 己亥年七月十九</li>'  这是是原文的串
_pat = r'<li class="t3">(.*?)</li>'
_ex = re.compile(_pat,re.M|re.S)
nongli = re.findall(_ex, content)
print (nongli)

print('天气')
# r'<span style="font-size:14px;width: 70px;line-height: 18px;height: 18px;overflow: hidden;">雷阵雨</span>  这是是原文的串
_pat = r'height: 18px;overflow: hidden;">(.*?)</span>'
_ex = re.compile(_pat,re.M|re.S)
tianqi = re.findall(_ex, content)
print (tianqi)

print('温度')
# r'<h5><span class="f1">27</span>~<span class="f2">34</span></h5>'  这是是原文的串
title_pat = r'<h5><span class="f1">(.*?)</span>~<span class="f2">(.*?)</span></h5>'
title_ex = re.compile(title_pat,re.M|re.S)
wendu = re.findall(title_ex, content)
print (wendu)

print('指数')
# r'height:36px"><h4>晨练指数</h4><p>不宜</p></a></div>'  这是是原文的串
_pat = r'height:36px"><h4>(.*?)</h4><p>(.*?)</p></a></div>'
_ex = re.compile(_pat,re.M|re.S)
zhushui = re.findall(_ex, content)
print (zhushui)

print('说明')
# r'haizhuqu/?tq" title="紫外线强度很弱,建议出门前涂擦SPF在6-7之间、PA+的防晒护肤品。"><img class="pic" src='  这是是原文的串
_pat = r'<div class="tab"><a target="_blank"  href="http://guangzhou.tianqi.com/haizhuqu/?tq" title=(.*?)><img class="pic" src='
_ex = re.compile(_pat,re.M|re.S)
shuom = re.findall(_ex, content)
print (shuom)

输出,虽然不完美,基本能用了
获取页面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正则输出开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取title   方法一
海珠天气预报代码调用
获取title   方法二
['海珠天气预报代码调用']
农历
['08/20 己亥年七月二十']
天气
['雷阵雨']
温度
[('27', '34')]
指数
[('紫外线指数', '中等'), ('穿衣指数', '炎热'), ('晾晒指数', '不适宜'), ('旅游指数', '不适宜'), ('晨练指数', '不宜'), ('洗车指数', '不宜')]
说明
[]
[Finished in 0.7s]

参考网址,按照要求,对原作者表示感谢!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Eastmount/article/details/51082253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Eastmount」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Eastmount/article/details/51082253

将上面代码,写入esp32成功(当然做了相应修改),得到了天气数据,连农历都有了,并且在OLED成功显示了。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MY_SSID = "home888"
MY_PASSWORD = "12345678"

def do_connect(essid,password):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wlan.connect(essid,password)
        time.sleep(10) # 连接有延时,睡眠10秒
    print('network config:', wlan.ifconfig())
    return wlan.isconnected()

def dis_connect():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False)
    print('network config:', wlan.ifconfig())

do_connect(MY_SSID,MY_PASSWORD)

import urequests

url='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55&py=haizhuqu'

r = urequests.get(url)   # 发起HTTP的GET请求
content = r.text

import ure as re
print('农历')
nongli = re.search(r'<li class="t3">(.*?)</li>', content)
nongli = nongli.group(1)
print (nongli)

print('天气')
# r'<span style="font-size:14px;width: 70px;line-height: 18px;height: 18px;overflow: hidden;">雷阵雨</span>  这是是原文的串
tianqi = re.search(r'height: 18px;overflow: hidden;">(.*?)</span>', content)
tianqi = tianqi.group(1)
print (tianqi)

print('温度')
# r'<h5><span class="f1">27</span>~<span class="f2">34</span></h5>'  这是是原文的串
wendu = re.search(r'<h5><span class="f1">(.*?)</span>~<span class="f2">(.*?)</span></h5>', content)
wendua = wendu.group(1)
wendub = wendu.group(2)
print (wendua,wendub)

print('指数')
zhushui = re.search(r'height:36px"><h4>(.*?)</h4><p>(.*?)</p></a></div>', content)
zhushuia = zhushui.group(1)
zhushuib = zhushui.group(2)
print (zhushuia,zhushuib)

输出
I (22216) phy: phy_version: 4100, 2a5dd04, Jan 23 2019, 21:00:07, 0, 0

connecting to network...

network config: ('192.168.8.104', '255.255.255.0', '192.168.8.1', '192.168.8.1')

农历

08/20 己亥年七月二十

天气

多云

温度

26 33

指数

紫外线指数 中等

楼主:
现在论坛,帖子发布后,过段时间,就不能再编辑了。只好发新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论坛,帖子发布后,过段时间,就不能再编辑了。只好发新帖。

好,不错,你的方法,我从你的思路找到一些方法提取这网站的天气。改动这个连接地址的ID码可以得到不同参数的天气数据,可以用ESP8266读多次数据,重新组织天气数据输出,有时间重新编写我的LED彩屏时钟的天气部份程序。
以下是不同ID所显示的天气数据。以下为不同ID的珠海的天气显示内容,代码量不多,ESP8266可以处理。
以下为ID为0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ID为2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ID为1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这ID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这ID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这ID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这ID的显示内容

以下为这ID的显示内容

网友A(2021-03-10):
非常好用,但有个疑问,怎么区分不同日期的天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用,但有个疑问,怎么区分不同日期的天气呢?

改变ID值,上面有说明;

学会Python爬虫,别说天气;

xx图片,都能抓取,我还试过招标网的全国数据;

真的有需求,就学Python吧!

网友B:
大佬能搞一个这玩意儿玩单片机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搞一个这玩意儿玩单片机的教程吗?

https://blog.csdn.net/yannanxiu/article/details/53966374

https://docs.singtown.com/microp ... esp32/quickref.html

以上两篇足矣。可以点灯,spi,IIC……

进阶学习,软件:
https://www.runoob.com/python3/python3-tutorial.html

建议买这种ESP32的,功能强好多

实在心疼钱这种也可

为避免广告嫌疑,已经打码。但是还是推荐这家。
买过很多东西,没有失望过。X信电子也不错,比这家贵1-2元。

各位老铁有问题可以跟帖。

网友A:
改变那个IP只是改变不同的内容,但比如ID98这个,我需要提取的数据中需要区分今天,明天,后天的天气,应该怎样操作?
<h4>今天</h4>
                10℃~18℃阴到小雨
                </ul>
        </div>
        <div class="box1 f1">
                <h4>明天</h4>
                10℃~18℃多云转阴
                </ul>
        </div>
        <div class="box1 f1">
                <h4>后天</h4>
                11℃~14℃多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那个IP只是改变不同的内容,但比如ID98这个,我需要提取的数据中需要区分今天,明天,后天的天气,应该 ...

<h4>今天</h4>
                10℃~18℃阴到小雨
                </ul>
        </div>
        <div class="box1 f1">
                <h4>明天</h4>
                10℃~18℃多云转阴
                </ul>
        </div>
        <div class="box1 f1">
                <h4>后天</h4>
                11℃~14℃多云

取回的数据里面已经含有所需的数据;
然后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即可;
这个网上资料很多,花个半天时间学习一下,以后都很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

谢谢,基础太差,今天的数据我会提取,但是明天的我就提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操作,能否把提取明天天气的代码打一下给我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基础太差,今天的数据我会提取,但是明天的我就提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操作,能否把提取明天天气的 ...

这个我现在也不会了,以前会的,

过了好久,具体细节以及记不起来了。

网友:
好吧,还得去老老实实解析js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现在也不会了,以前会的,

过了好久,具体细节以及记不起来了。 ...

今天试了一下python获取i.tianqi.com数据,发现都是404了,怎么回事,能搞定吗?

网友:
大佬流弊,又想骗我上Python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