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无线、集合全部PCIE有线无线驱动的openwrt x64版本--0901更新一下

楼主(2019-08-20):
只集合PCIE、USB网卡驱动,很老的PCI,DIMM,没有集成。灰蓝色主题,wifi有密码13143344,管理IP 192.168.18.1
官方源码18.06.4,MAC80211是19.07的,ath10k驱动是最新master的,解决QCA9880无线网卡的速率显示不正常问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qqL6RC4vqUmPl4QNB2gnA
提取码:jizx
0901更新了下,加了些东西,菜单都调整过,部分界面加了简单文字指引。

补充内容 (2019-9-18 22:49):
0918更新了下,去掉了ADP,改用KPR,调整了smartinfo的界面。

补充内容 (2019-9-24 11:02):
0923 再更新一下,替换了upnp。其它一些更改。

补充内容 (2019-10-7 11:55):
1007 增加了amule,把baiduweb也加了。qbitorrent升级到4.18(本意是想升级到4.20alpha,但是weiui不能使用,只好用回稳定版),syncthing升级到1.30。重新归类了...

网友:
刷无线路由器的固件

网友:
通吃X86架构

楼主:
0901更新了下,不要升级,要重新写盘

网友A:
编译固件的时候,要修改成自己的设备要怎么处理DTS文件?

我有一台水星的MER2600G MT7621AT+7611+7615

看官方固件是用7615驱动的

现在确定了几个GPIO口的配置,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附上官方分区表信息

"name":        "partition-table"
{
        "disk-size":        "0x01000000",
        "partition-table":        [{
                        "name":        "bootloader",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30000",
                        "attr":        "0x11111111"
                }, {
                        "name":        "partition-table",
                        "base":        "0x00030000",
                        "size":        "0x00010000",
                        "attr":        "0x44444444"
                }, {
                        "name":        "kernel",
                        "base":        "0x00040000",
                        "size":        "0x00170000",
                        "attr":        "0x22222222"
                }, {
                        "name":        "rootfs",
                        "base":        "0x001B0000",
                        "size":        "0x00B80000",
                        "attr":        "0x33333333"
                }, {
                        "name":        "device-info",
                        "base":        "0x00D30000",
                        "size":        "0x00010000",
                        "attr":        "0x55555555"
                }, {
                        "name":        "firmware-info",
                        "base":        "0x00D40000",
                        "size":        "0x00010000",
                        "attr":        "0x66666666"
                }, {
                        "name":        "tddp",
                        "base":        "0x00D50000",
                        "size":        "0x00010000",
                        "attr":        "0x77777777"
                }, {
                        "name":        "log",
                        "base":        "0x00D60000",
                        "size":        "0x00020000",
                        "attr":        "0x88888888"
                }, {
                        "name":        "rootfs_data",
                        "base":        "0x00DF0000",
                        "size":        "0x00200000",
                        "attr":        "0x99999999"
                }, {
                        "name":        "art",
                        "base":        "0x00FF0000",
                        "size":        "0x00010000",
                        "attr":        "0xAAAAAAAA"
                }]
}

网友B:
请问有编译x86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固件的时候,要修改成自己的设备要怎么处理DTS文件?

我有一台水星的MER2600G MT7621AT+7611+7615

我只编译x86的,其它的我也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编译x86的版本吗?

网盘上有一个比较旧的

网友A:
那你添加驱动  是在make menuconfig 里 直接 配置的吗?
有没有修改过DT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添加驱动  是在make menuconfig 里 直接 配置的吗?
有没有修改过DTS文件?

没有,x86没这么多限制

楼主:
0918更新了一下

楼主(2019-09-24):
0924再更新一下。

楼主:
1007 增加了amule,把baiduweb也加了。qbitorrent升级到4.18(本意是想升级到4.20alpha,但是weiui不能使用,只好用回稳定版),syncthing升级到1.30。重新归类了菜单,方便使用。---已知问题:Qbitorrent如果存在未下载完成的进程,启动时会自动校验文件而消耗大量运存并且不会自动释放,QB的问题,不是BUG,可以去按一下“释放内存”,不管也不会死机。

网友(2019-10-26):
看到10月25日也在更新,我用了24日的,测试了一下syncthing,挺好用,速度也能接受,不过当我取消启用,发现配置那里就是没有配置,勾选的方框没了,可能的原因是什么?PVE下挂的,和虚拟机有关吗?这两天还没来得及实体机上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