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HARP夏普KS-CF05A电饭煲,煮饭要50分钟,煮饭前半小时水不会沸腾

楼主(2019-08-20):
这是我刚发的该款电饭煲的彻底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65

为什么选了夏普,而不是象印、虎牌、东芝、松下,而且明知夏普的是国内生产的,是看重了他的几点设计:1、电源线和电饭煲是一体的。2、他的内胆3mm厚。3、用过一个车载的夏普空气净化器,质量没得说。

说下该款电饭煲的优缺点:

优点:电源线的设计非常喜欢,拉扯会自己收进去或者在一个长度上固定,中国产,加热底座周围有保温棉填充在与塑料外壳之间,热量散失很小,有继电器控制加热,内胆底部中央的不再是电磁温控器而是温度探头,加热是断续的,可明显听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继电器工作时电流1.5A,按照这个电流和标称的350W又不符合。煮饭时间50分钟,选择了煮的种类就是自动的,煮饭时的前半小时水是不会沸腾的,应该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剩余10几分钟时蒸汽口才会有明显的蒸汽喷出,内胆盖是防凝水的,而且拆下清洗也很方便,目前煮了几次饭感觉不容易脏,煮饭完成自动转为保温且黄色指示灯亮起,点击取消一段时间后会自动休眠,即盖子上的所有显示均灭,换句话说可以不用在每次使用完后拔出电源,通电会显示时间,可设置两段预存的预约时间,可选择多种米的煮饭模式。

缺点:容量只有0.54L,最多就够一个三口之家吃,而且还不能有大饭量,价格嘛比国内大松没贵多少,本来也是首选大松的,但是就因为这个小容量的目前也能满足我的家庭需要,价格也就比大松贵100+。

最后说一点个人意见,我的是用带伺服机构的稳压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每次电饭煲继电器动作,稳压器都会呲呲响,有持续噪音。

网友A:
额定350W功率太小了

网友B:
日本人胃口小,锅也这么小,不够胃口大的吃一顿的

网友C:
电饭煲感觉很普通,变压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350W功率太小了

电饭煲也小,会不会好的米饭都要慢慢煮,关键现在按110V1.5A算还没有350W

网友D:
早期的机械式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人胃口小,锅也这么小,不够胃口大的吃一顿的

一个人倒吃不了点,现在的媳妇普遍吃得少,两大人一小孩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饭煲感觉很普通,变压器还行

变压器就是多了一个伺服而已,现在在城市生活的话这功能有点多余,企业可能还有点点用处

网友E:
日本的电源线都是伸缩的 3mm厚还有脸说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G:
0.54L这么小?我家的是5L:biggrin: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烧的慢 不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机械式交流稳压电源

现在好一点的稳压器也是这种构造,最早的应该是继电器分段调压的,临界点继电器劈劈啪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的电源线都是伸缩的 3mm厚还有脸说

也不全是,最初买这种线本是想把插头剪了直接接变压器,到手又舍不得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分享也是快乐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0.54L这么小?我家的是5L

大的基本都是IH的,太贵了,目前已用不到,就先买一个小的,人少锅大了也不好煮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一点的稳压器也是这种构造,最早的应该是继电器分段调压的,临界点继电器劈劈啪啪响 ...

嗯 淘宝家用的多是这种滑动自耦机械式的,已经算很早期的技术了,至少20年前就亲自修过一台,结构简单 波形好 抗过载强,但是存在机械磨损和火花干扰。工业高可靠性场合多是磁放大式交流稳压,无火花干扰 波形优秀,无机械磨损。再有就是可控硅加线性滤波补偿式,控制变压器导通角加无源滤波,无磨损 但存在干扰 波形较差。

网友:
控制电路没看到,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用100V 400W开关电源供电比这稳压器好

网友:
难道是水土不服

楼主:
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