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今天刚刚处理的15.6寸的工作站,超重的一台机子(Dell Precision M4800)

楼主(2019-08-20):
刚来的一台电脑,插上适配器后直接大短,小CASE,拆机上图

这台本本的主角是显卡板,能单独取下 的,拆机过程拆到显卡板就不短路了,简单了嘛,直接拆下显卡维修,目测有三个复合型双沟道MOSFET,所以上了几张显卡坏的拆图,
非常意外,为啥拆这个管子呢,平时修机中这种管子非常容易坏,一个一个拆了试,有高手肯定要问什么不为烧机法排除,的确烧机法找这种大短的板子比较好,但今天有点
特殊情况,我的可调坏了,没法用烧机法,拆到最后一个时,问题找到,更换上新的,表一打不再短路,顺理成章的装上机亮机一看,CPU还不错,显卡是专业显卡K2100

网友A:
羡慕啊,当时不知道戴尔的工作站,买了个惠普的,坑爹的散热

网友B:
很不错,轮到我只能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当时不知道戴尔的工作站,买了个惠普的,坑爹的散热

HP  的我也遇到过,散热这个应该不会太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轮到我只能拆件了

家维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呢,直接换件?

网友(2019-10-14):
惠普ZOOK 15g1路过   电池抗造  4小时      散热没感觉到说的那么热   风扇偶尔转

网友(2020-02-28):
这是笔记本电脑吗??将近190W的功率呀。。好大的功率。。

网友:
莫非我的M6500点不亮,也能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