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淘汰的电脑台达开关电源dps-180kb,电脑总是重启,打开看下

楼主(2019-08-20):
貌似是03年的,古董级别的

标签非常完善,最大功率180w

进气孔

出厂检验mark

拆开,里面非常mini,不过该有的都有,不缺

emi,三级

变压器mark

输出电感

背面器件也不少
检查电容都ok,没有任何问题,装回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电容都换了,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电容没看见怀孕,不过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这电源壳子挺厚的,虽然180W,但用料还是很好,竟然用了3个光耦

网友:
老货就是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台达电源,精品电源。。。。。

网友:
其实做工不错的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没的说

网友:
台达的电源做工一直很好,用上10年也没问题!(除了假货)

网友:
板子真干净,做过清灰?
等牙膏ing

网友:
现在流行模组电源了

网友:
那么最后自己好了?

网友:
老电源12v相对较小,带现在的配置通常是不够的,重启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A:
我车库的小电脑也是偶尔死机,重启。仔细观察了下,排除CPU,主板,内存问题,每次死机,重启的时候只有电源外壳温度最高。拆了电源检查风扇正常,散热片上也没有多少灰。但是电源外壳开孔太少。在四周又打了几个孔,从此不再犯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车库的小电脑也是偶尔死机,重启。仔细观察了下,排除CPU,主板,内存问题,每次死机,重启的时候只有电 ...

你这个处理方式太高,我pc机功率才几十w,电源基本不热,风扇被我改成5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处理方式太高,我pc机功率才几十w,电源基本不热,风扇被我改成5的了 ...

我是小马拉大车。电源功率小。主机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马拉大车。电源功率小。主机功率高。

en ,其实cpu满功率的情况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