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SM3281量产求助

楼主(2019-08-20):
本来想分多驱照这个帖子http://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7&extra=做了,结果U盘识别不了了,之后使用工厂驱动erase all之后,量产失败。显示ISP can't be found。难道U盘就这么废了啊。。。

想到还有一个办法,使用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低格,结果总是扫描不到U盘,求救

网友A:
你这是成品优盘还是DIY的?贴的什么颗粒?设置里指定一下对应的IS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成品优盘还是DIY的?贴的什么颗粒?设置里指定一下对应的ISP试试

是DIY的U盘,我在工程模式下读取的CID都为0,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U盘的C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