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的油碟刹和机械碟刹哪个可靠耐用

楼主(2019-08-20):
想入手一部碟刹的山地车,请问油碟刹和机械碟刹哪个可靠耐用,油碟刹需要定期保养换油吗?

网友A:
肯定是油碟刹好啊,油碟刹只要管子不破,基本不需要保养。线刹不可靠,容易出问题

网友B:
都不好用,现在我的碟刹都刹不住,一圈还蹭一次,也没法调,拿龙也白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用,现在我的碟刹都刹不住,一圈还蹭一次,也没法调,拿龙也白拿

蹭的话应该是没调好,油碟除了价格外各方面都要优于线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油碟刹好啊,油碟刹只要管子不破,基本不需要保养。线刹不可靠,容易出问题 ...

我也是偏爱油碟刹的手感好还省力就是担心下坡时突然管子破了或者其他地方漏油导致刹车失灵。

网友D:
油刹灵明度高 真要说那个皮实 还是闸绳的适合中国社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用,现在我的碟刹都刹不住,一圈还蹭一次,也没法调,拿龙也白拿

之前买过一台本田的踏板摩托车前轮是碟刹的非常灵敏好用,自行车我还没有用过碟刹只用过鼓刹的感觉也不好用容易生锈卡住刹车不松开。

网友E:
碟刹急刹会摔飞了 线刹不会 线会断 上下班碟刹会好点 公路线刹好点 我现在前线后碟,换碟要重新编辐条麻烦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蹭的话应该是没调好,油碟除了价格外各方面都要优于线碟。

不知道两千元左右价位的油碟刹质量怎么样,貌似捷安特也有低价位的油碟刹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刹灵明度高 真要说那个皮实 还是闸绳的适合中国社会

感觉汽车和摩托车的油碟刹还是蛮皮实的,就是自行车的看起来比较简陋有些担心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碟刹急刹会摔飞了 线刹不会 线会断 上下班碟刹会好点 公路线刹好点 我现在前线后碟,换碟要重新编辐条麻烦 ...

钢丝线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两千元左右价位的油碟刹质量怎么样,貌似捷安特也有低价位的油碟刹车型。 ...

捷安特的ATX系列是基本上都在2K以内,建议加点钱上XTC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汽车和摩托车的油碟刹还是蛮皮实的,就是自行车的看起来比较简陋有些担心可靠性。 ...

自行车转速不高 所以用不了多大劲的卡钳 看起来也就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捷安特的ATX系列是基本上都在2K以内,建议加点钱上XTC系列

先买台便宜的,以后还想买台摩托车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碟刹急刹会摔飞了 线刹不会 线会断 上下班碟刹会好点 公路线刹好点 我现在前线后碟,换碟要重新编辐条麻烦 ...

那是V刹好吗 摔不飞? 你别逗了 739碳素皮我都飞过白线 就刚从车行拿个龙 被动了V刹 出门第一个红路灯就飞了 绳断那是质量差

网友F:
家里一辆拉线碟刹、一辆油刹,对比下来,一句话:油刹牛B
虽然线刹的刹车力度也是够的,但油刹在灵敏度方面绝对取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两千元左右价位的油碟刹质量怎么样,貌似捷安特也有低价位的油碟刹车型。 ...

我的轻便电动车,马云家45买的油碟刹,两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一辆拉线碟刹、一辆油刹,对比下来,一句话:油刹牛B
虽然线刹的刹车力度也是够的,但油刹在灵敏度方面 ...

看来还是选择油碟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轻便电动车,马云家45买的油碟刹,两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

是自己买来改装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两千元左右价位的油碟刹质量怎么样,貌似捷安特也有低价位的油碟刹车型。 ...

喜德盛价格便宜俩量又足,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