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弄的一个电源,SG3525方案的改可调的只能10左右起调

楼主(2019-08-20):
弄的一个电源,SG3525方案的改可调的只能10左右起调
先上几张图片

再上个我画的原理图

我改调压就是把R11和R13改小差不多一半,R14改成多圈5K可调电位器
电压最小只能调到11V左右,最大可以到57V左右,我在网上找了下这个IC的资料,
看了论坛别人也是用SG3525方案改的可调天宇维修的贴子
请大大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看图示的改法正确的。
1.加点负载试试?
2.是D1漏电了,还是3.可变电阻最小达不到0?
调到最小电压的时候量一下1、2脚电压看看。

网友B:
和494电路一样,调基准电压在0-5V之间,输出电压就在0-5X之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示的改法正确的。
1.加点负载试试?
2.是D1漏电了,还是3.可变电阻最小达不到0?

我改的这个最小到11伏,再小就没有输出了
我到时候把D1去掉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494电路一样,调基准电压在0-5V之间,输出电压就在0-5X之间变化。

这个基准电压只能调到0.6,对应的输出就是11伏左右,再小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下8脚9脚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C:
R11两端电压有压差的话,就是D1漏电了

楼主:
己找到问题下面的是我的改动说明,在输出电压和起调最小电压取的最小傎,现在是最小5V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1两端电压有压差的话,就是D1漏电了

我在看下,谢谢

网友D:
3525改电压非常方便,而且稳定,遗憾的就是不能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25改电压非常方便,而且稳定,遗憾的就是不能改电流,

不是不能改,只是有点麻烦

网友(2020-02-10):
看看是数码之家的帖子过来凑个热闹!

网友:
9脚是补偿脚用来补偿用的8脚软启动当8脚电压低时减小功率管占空比当电压上升到合理电压时正常输出!你电源是通过互感器取样电流通过整流滤波后得到一电压加到Q1三极管来改变输出占空比达到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E:
还有那个电流改可调不能用原来那个电流保护电路不精准!大电流可以完美保护小电流不会反慢或精度不高!要想达到理想电流调节保护可以用比较器驱动Q1三极管来作为电流调节

网友:
9脚是3525内部比较器输出脚当1脚电压高于2脚是芯片减小占空比或停止输出当2脚大于1脚是正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那个电流改可调不能用原来那个电流保护电路不精准!大电流可以完美保护小电流不会反慢或精度不高!要想 ...

我现在做一个3525可调电源还没装调流电路不知怎么装,图中q1设置没问题只是小电流精度不高吧,最好方法是采用分流器或霍尔放大再驱动q1可以吧

网友(2020-04-05):
把低压保护的运放改做电压取样,串联10K电阻控制3525的9脚,可以0V起调,然后把电流控制加一个小电流肖特基二极管控制3525的9脚,不过因为电流取样是互感器在初级取样,恒流特性不是很好,特别是短路恒流!原3525放大器屏蔽掉(让它输出低电位)

网友:
各有各的改法最好用双电压运放控制调节3525芯片来达到电压电流0起调

网友E:
可以通过运放实现电压电流可调!1脚接地2脚接5v基准电压,把9脚接高频二极管后通过运放控制下拉改变输出占空比输出调节输出电压!用同方达下拉8脚电压控制输出电流调节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运放实现电压电流可调!1脚接地2脚接5v基准电压,把9脚接高频二极管后通过运放控制下拉改变输出占 ...

比如 使用LM358芯片的1~3脚进行电压调节,使用LM358芯片的5~7脚进行电压调节。

你的意思是:
LM358芯片的同相脚 即3脚和5脚 接SG3525芯片16脚5.1v基准电压;然后:
SG3525芯片9脚 -> 高频二极管 -> LM358芯片2脚;LM358芯片输出脚 即1脚 接Q1三极管基极,这样调节电压?
SG3525芯片8脚 -> 高频二极管 -> LM358芯片6脚;LM358芯片输出脚 即7脚 接Q1三极管基极,这样调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