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SIEMENS SIMOREG K

楼主(2019-08-20):
今天单位的机器出现了不能运转的故障,直流调速装置报故障F04,主回路断路,经检查外部电路无故障,故障出现在直流装置内控制主电路吸合部分电路中,拆开看看。。。

直流调速器型号6RA28-85,这玩意,应该是老古董了,控制软件还是DOS的呢

控制板

我把它叫电源板,其实也是触发板。看这个战斗色

看这上的灰尘,一会吹吹,就干净了

整流桥,负责输出励磁电压

这就是造成故障的电路板

背面

这个就是输出主电路吸合信号的继电器,故障就出在这里,

排线下面的线断了,飞线解决吧

完成

这地方也腐蚀了,补一下

测试完,正常,装机去。

吹一下还是很干净的。

电阻。

完活了,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种调速装置可以外接可控硅改的很大,曾经见过煤矿提升机拿10kw的扩到600多千瓦。

网友:
牛掰牛掰,膜拜大神

网友:
看那粗壮的铜排就知道功率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速装置可以外接可控硅改的很大,曾经见过煤矿提升机拿10kw的扩到600多千瓦。 ...

600多…太厉害了!能力太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速装置可以外接可控硅改的很大,曾经见过煤矿提升机拿10kw的扩到600多千瓦。 ...

是的,扩容机很多。

网友B:
哪里用到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用到直流电机?

一种铝线拉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