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蓝牙耳机改有线求助

楼主(2019-08-20):
偶然间从朋友手里得来一个奥迪原车蓝牙耳机,用以前的塞班系统诺基亚放出过声音,但是其他的设备都是能连上但是没声音.试过安卓手机,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国产汽车都不行,还特意买了个2.0声道的蓝牙适配器,也是只能接上但是没声音.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 HTML5上传图片

现在时间长了没充电把电池放坏了,所以打算改成有线耳机.今天找了个废旧耳机拆了条线出来

绿色左声道,红色右声道
铜黄色地线,蓝色应该是麦克风
但是接在蓝牙耳机上,只有绿色和红色接喇叭才会响,但是缺声道
其他的都不响

求助大神有没有改过的,或者知道怎么改的给出个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
换个电池美滋滋。

网友A:
看这耳机的结构和AKG的K420好相似,我是刚把有线改成蓝牙了,你却是要把蓝牙改成有线。拿万用表测一下你的白色耳机线,对照网上找下耳机插头的接法,应该很容易搞好的。

网友B:
把主控芯片的型号拍清楚,网上查一下,看着虽然两个喇叭,有可能是单声道,有些是没有A2DP协议的,没法连现在的手机。Nokia是个奇葩

楼主:
不是换电池的问题,是蓝牙连不上,所以只能改成有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耳机的结构和AKG的K420好相似,我是刚把有线改成蓝牙了,你却是要把蓝牙改成有线。拿万用表测一下你的 ...

我也没办法啊,放手里好多年了一直不能用也是浪费,电池都放坏了,只能想办法改成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控芯片的型号拍清楚,网上查一下,看着虽然两个喇叭,有可能是单声道,有些是没有A2DP协议的,没法连现 ...

这是我之前在老站发的求助帖,三年了,还没解决.只能改有线了

网友(2019-12-14):
去淘一个小米或什么的那种小的蓝牙耳机,把电路板拆出来,接里面吧

网友:
我觉得关健是这个耳机音质怎么样,值得修复吗,四个圈的车是好车,但是不知道这个耳机怎么样,

网友:
怎么感觉是你那个废耳机的线有问题啊。地线断了,这样才只有红和绿接喇叭才响。

网友(2020-06-06):
这耳机我有个一模一样的,连sony的mp3,带蓝牙功能那种的可以用

网友(2020-08-19):
找个三段插头的线,黄色的公共端,红色和绿色的是RL接正极,公共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