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nt5tu32m16dg-ac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内存代替?

楼主(2019-08-20):
路由器现在是由两片 nt5tu32m16dg-ac 组成的128M内存,想升级512M内存,用什么型号的可以升级?

网友:
W972GG6JB

现在不兴用路由器离线下载了没必要追求太大内存,有128M 也够用了呀.

网友:
直接上软路由

网友:
无解!因为使用DDR2内存的路由器CPU不支持512M内存

网友:
不知道你的路由器是什么,硬件兼容性没办法说,从理论上讲换了内存需要刷对应内存容量的固件才能识别新容量的内存,内存最基本的要求是16位的,我换过斐讯K2的,64M的换成256M的,再大的没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