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手T12焊台改双电源

楼主(2019-08-20):
新手一枚,平常爱瞎鼓捣点东西,最近逛之家中毒T12,淘宝入手一台市电版本,因手头有牧田电批一台,诉突发奇想可否用牧田电池为T12做电源改移动焊台,插电两用,电动工具电池为18v动力电池功率觉得足够,前期在闲鱼看到过有牧田电池转接座果断购入,轻微改装焊接连接线,T12开拆,金属外壳定位打孔四个电池座固定孔两个连接线孔,后方位置一个开关孔(外壳还挺硬手磨锛凿斧锯齐上才开好孔),开始组装作业,我在转接座和外壳之间放了一张皮垫一是可以让外壳和底座更贴合固定更牢固二是因为底座触点太长担心和金属外壳接触短路。思路很简单电池正负极接控制器正负极与变压器电源输出端并联,然后电池正极线接一个船型开关,本来手头有台山寨936买了t12后936就挂闲鱼了,t12还没到货就被别人买走了,这下咋办怎么接线呢,研究半天只能用t12自己焊自己咯(危险作业请勿模仿我是实在没法了),惊心动魄的焊接作业中短路打火两次终于有惊无险完工,插电测试正常,拔掉电源线装上电池开机正常到此大功告成合盖,过程及成品看下图,既可以插电使用,又可以电池供电,其实也就是瞎鼓捣别说外出使用在家也用不了几回,此方法适用于手头有电动工具的朋友,充分利用手头电池无损改装。新手第一次发帖凑合看吧,话说怎么分别为每张图配文字呢?

网友A:
这主意不错,改天也改一个

网友B:
牛掰,这么厚的铝壳开孔

网友C:
18V的锂电池能行吗,另外会不会存在过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的锂电池能行吗,另外会不会存在过放的问题???

满电21V的,动力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池自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的锂电池能行吗,另外会不会存在过放的问题???

电池自带保护,焊台也可以设置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这么厚的铝壳开孔

电钻,切割片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意不错,改天也改一个

可以试试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只要  电池正负极接在电路板正负级上就可以了?当然了中间加个开关。。。其他电电容电阻什么都不需要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这么厚的铝壳开孔

电钻打眼,手磨加切割片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只要  电池正负极接在电路板正负级上就可以了?当然了中间加个开关。。。其他电电容电阻什么都 ...

我图省事直接就这么改的,不用改电路啥的,不过有个缺点就是插上市电的话如果忘记把电池那的开关关掉的话电池触点那也会有24v电压的,(话说如果插上电池再插上市电是不是可以边工作边为电池充电呢有懂得大神吗可行否)想完美的话就把市电开关那改成6脚的三档船型开关,一档为市电二挡关机三档为电池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图省事直接就这么改的,不用改电路啥的,不过有个缺点就是插上市电的话如果忘记把电池那的开关关掉的话 ...

谢谢~明白了。。我改这玩的话 就不用220V了直接用电池-0 -  我搜了一下T12 好多 价格也不一样- -这个有什么关键字么。。。想买你这个大概多少钱买的

网友E:
都是折腾,还不如买个成色好点的原装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白了。。我改这玩的话 就不用220V了直接用电池-0 -  我搜了一下T12 好多 价格也不一样- -这个有什 ...

我这个二百买的,你要是不打算用市电的话直接内置电池不更方便吗,你如果自己有电池的话可以电池版的跟卖家说不要电池,自己回来再接上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折腾,还不如买个成色好点的原装焊台

就是折腾着玩啊乐在其中,买现成的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白了。。我改这玩的话 就不用220V了直接用电池-0 -  我搜了一下T12 好多 价格也不一样- -这个有什 ...

搜雪驹看看

网友F:
能不能告诉一下用电池续航能力测试结果

网友G:
T12买成品这样搞没意思,破坏原有的整体完美性,还不如另外搞套件D个移动电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告诉一下用电池续航能力测试结果

这个条件不允许啊,就偶尔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T12买成品这样搞没意思,破坏原有的整体完美性,还不如另外搞套件D个移动电源版的 ...

看个人爱好咯,摘掉电池也不会显得太突兀整体美感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