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组合仪表盘 YT123维修,不知道什么机器用

楼主(2019-08-20):
收到寄给老大的快递,代签,拆包,就一个破表,问是寄修。不是我家的,修起来没底气    先观,两根线断了又接上了没做绝缘处理,还有根破皮漏铜,三指针都未处低位。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机车上的?
    根据底部标签接口定义通电,无任何反应,无电流

楼主:
继续,上面的

底面PCB,首先看见那几个电容全部鼓肚,拆除

底面PCB,首先看见那几个电容全部鼓肚,拆除

对整这个PCB做框架分析

对整这个PCB做框架分析

2576-5.0,不通电,根据框架分析首先查它,经查已损,电容都鼓了,这个也逃不掉,正常情况下这个IC有温度保 ...

2576-5.0,不通电,根据框架分析首先查它,经查已损,电容都鼓了,这个也逃不掉,正常情况下这个IC有温度保 ...

拆除主控AT8,是为了检测有没有损坏。如果VCC对地不再短路,说明主控已坏,没必要继续了.如果短路,主控只 ...

拆除主控AT8,是为了检测有没有损坏。如果VCC对地不再短路,说明主控已坏,没必要继续了.如果短路,主控只 ...

查到SS14导通,去除,测量不再短

查到SS14导通,去除,测量不再短

换上SS34

换上SS34

用7130-5.0代替2576-5.0,可直接代替

用7130-5.0代替2576-5.0,可直接代替

焊上AT8

焊上AT8

清洗一下焊脚,防止氧化物干扰

清洗一下焊脚,防止氧化物干扰

准备三根线,换上

准备三根线,换上

几个电容直接用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代替,容量比原来大,效果只会比原来好,断电后指针复位全靠容量 ...

几个电容直接用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代替,容量比原来大,效果只会比原来好,断电后指针复位全靠容量 ...

704固定,防止震动造成引脚金属疲劳而掉落

704固定,防止震动造成引脚金属疲劳而掉落

通电小试,算是成功一半了。再各个功能检测一下,没问题,装配

通电小试,算是成功一半了。再各个功能检测一下,没问题,装配

楼主:
有那个知道是什么机车上用的

网友:
看来是电源部分挂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