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指导 超级电容电焊机 想点厚铁皮

楼主(2019-08-20):
由于需要 想弄个储能点焊机 用超级电容模组
主要点的目标是 0.5~1mm 的铁皮 单点 从前后两面对点  就是要把最大1mm厚的两块铁皮点焊在一起(不知道有没可能)
充电用也不懂 不知道用直流电焊机改装 能否做到给超级电容秒冲的目的。。
想过直接用 电焊机从两面 不要焊条 利用电流焊  但是估计多半要粘住

网友A:
在家或者有电的地方我建议用变压器的 电容的 控制的MOS就要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或者有电的地方我建议用变压器的 电容的 控制的MOS就要很多了

1mm厚的铁皮 我在想到底能否点焊  我打算的是便携性  因为需要随手移动使用  大概能点焊几下十几下   然后充电器上面插一下 秒充 又能接着用   牵一根线实在是不方便使用。。

网友:
2000a时间长一点估计有戏

网友B:
我的微波炉点焊机
不锈钢镊子尾巴有2个多毫米对焊无压力  就是有点变色

网友:
我觉得没有可能。你知道汽车铁皮多厚吗?0.6,0.7左右,两层点焊在一起。diy的电焊机想点焊1mm厚的两层,难度不是一点点。

网友:
点焊的时候把铁皮用不尖的钉子锤几个凹再点就会比较好焊

网友:
我看过淘宝上那种两节方形超级电容串联做的点焊机的买家评论,说是焊厚一点的镍带就很吃力,当然如果能多并几节电容,电流大了自然没问题

网友:
关键容量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厚的铁皮 我在想到底能否点焊  我打算的是便携性  因为需要随手移动使用  大概能点焊几下十几下   然 ...

你试试 电压12V左右 电流 2000-4000A 法拉电容 单个 最大放电电流按100A算(常见的,启动电容不算)电压2.7V  大约180个  秒充电不可能  就算可能你的 电源线也会炸掉

网友:
那么厚的铁皮不要考虑便携性了,用大变压器的吧

网友:
采用2.7V450F的超级电容做简易点焊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咸鱼有1800大洋的变压器的点焊机,好像四十多斤还是公斤忘记了。加个板车就可以移动了。不过还是要拉线。

他这点焊机号称0.5的镍带可以焊铝极。你可以去让他喊一下铁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微波炉点焊机
不锈钢镊子尾巴有2个多毫米对焊无压力  就是有点变色

变色不怕 只要能焊牢固 微波炉变压器一般能输出多少A  楼上兄弟说至少要2000A.。有点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1800大洋的变压器的点焊机,好像四十多斤还是公斤忘记了。加个板车就可以移动了。不过还是要拉线。

...

这么重 我觉得我可以200元买个电焊机 电流开最大(目的不粘焊条) 点燃焊条就离开焊件  关键不便携。。想做到手机大小的机器  看了不太现实呀!

网友:
900e变压器切开
次级用原来的线重新绕  1.35米正好够4圈 套上热缩管 大约70-80㎡
输出线要50以上   接铜棒  当焊针一般铁皮都能搞定

网友D:
1mm确实挺厚的,咸鱼99包邮的超极电容点焊机成品貌似只能焊0.2mm的镍片,估计再来个五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m确实挺厚的,咸鱼99包邮的超极电容点焊机成品貌似只能焊0.2mm的镍片,估计再来个五组并联 ...

闲鱼哪家卖的有99还包邮的点焊机,发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m确实挺厚的,咸鱼99包邮的超极电容点焊机成品貌似只能焊0.2mm的镍片,估计再来个五组并联 ...

闲鱼哪家卖的99包邮的点焊机?麻烦发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重 我觉得我可以200元买个电焊机 电流开最大(目的不粘焊条) 点燃焊条就离开焊件  关键不便携。。想 ...

便携肯定不现实。
你这样,我建议用手钻打孔,然后上柳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