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锤打孔效率和其参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9-08-20):
想了解一下打孔效率和参数的关系。
一般电锤都会有转速,冲击频率,锤击能量(也叫单次锤击力),钻孔能力这些参数,请问这些参数之间有什么联系?和打孔效率有什么联系?
比如得伟DCH133参数如下:
空载转速:0-1500
冲击频率:0-5500
单次冲击能量:2.6J
钻孔能力:混凝土26mm

网友:
冲击频率和单次冲击能量

网友:
单次锤击力大和冲击率快,打孔就快,但这要很大功率支撑,所以一般设计是重锤单次力大,但锤得慢,钻大孔较好。

轻锤转速快,但单次力低,钻小孔比重锤更快,但大孔没法对付。一般小孔,精密孔,用轻锤最好,重锤是干不好的,并且还没轻锤快。

总结就是,要两把电锤

网友:
一把大电锤一把冲击钻

网友:
关系很简单,参数越高,打孔效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