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需要 自己DIY MLC 2246EN 主控128MB 缓存 的来看

楼主(2019-08-20):
创见的主控板 台湾生产的,主控2246EN 带三星128MB 缓存.BGA 132 136 152 脚位 4通道4贴 4CE   。目前带个16G的镁光颗粒淘宝才卖38元包邮的。 有些兴趣的自己淘宝搜 创见 16G SSD 就可以找到

网友A:
这板子有个通病,VCCQ的U8芯片容易烧,烧了以后要手动飞线接VCCQ不然闪存不工作

网友:
我的印象中前段时间在矿坛看到32G的也是这价???

网友:
链接有吗,淘宝没搜到呀

网友B:
ui怀了的话应该早什么替换呢,飞线看着不行啊

网友C:
搞过一片,读写速度比打en  logo的慢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过一片,读写速度比打en  logo的慢一些。

除了logo,其他和2246en一模一样。最大缺点是CE少,单贴只有4CE。但别小看这种板子。引线短,延迟低,比那种单面8贴板好多了。单面8贴板动不动要降速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i怀了的话应该早什么替换呢,飞线看着不行啊

同问,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logo,其他和2246en一模一样。最大缺点是CE少,单贴只有4CE。但别小看这种板子。引线短,延迟低,比 ...

同意,但ce小不是什么缺点,做128谁能找到跑满32ce的片,做128上16ce基本是我标配了。要真上256,也得另找片大板了。

网友E(2019-11-24):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个通病,VCCQ的U8芯片容易烧,烧了以后要手动飞线接VCCQ不然闪存不工作 ...

大哥,我问一下,线从哪里飞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问一下,线从哪里飞呀

他的意思应该是焊个大个的1.8稳压芯片飞线。这个是3.3转1.8,个头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他的意思应该是焊个大个的1.8稳压芯片飞线。这个是3.3转1.8,个头太小。

只要拆掉U8然后飞线,不用加芯片。U8是个1.8 3.3切换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拆掉U8然后飞线,不用加芯片。U8是个1.8 3.3切换芯片。

原来如此,我测有3.3v和1.8v以为是降压芯片,原来是切换用的。另外我有个2256的固态镁光芯片无开卡工具,换到这上边可以开了,但容量小太多了。原本4片应该120G,现在竟只开出30G!请问大婶为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我测有3.3v和1.8v以为是降压芯片,原来是切换用的。另外我有个2256的固态镁光芯片无开卡工具, ...

PFB65是32GB TLC闪存,支持开SLC模式。32GB TLC开8GB SLC,4片只有32GB SLC。2246en不支持TLC模式开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FB65是32GB TLC闪存,支持开SLC模式。32GB TLC开8GB SLC,4片只有32GB SLC。2246en不支持TLC模式开卡。 ...

感谢回复。那这种颗粒基本没用处了,2256没工具,2246不支持,U盘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那这种颗粒基本没用处了,2256没工具,2246不支持,U盘速度慢…… ...

这个容量是小了点,换成PFB66 64GB就有意思了,8片开128GB SLC SSD,用的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