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手机字库发现找不到对应的闪存型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8-20):
拆三星S5830手机字库做U盘,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字库相应的闪存信息,请大家帮忙看看字库上面文字信息:sec 119 brtt
                             KAT007012C
                             YZC159GAU

网友:
这个是emcp(印象是)

网友:
eMMC
容量应该不大

网友A:
扔了吧,差不多第一代的智能机,11年的产品,容量小的可怜,做U盘,连WINXP都装不下
ROM容量:180MB
RAM容量:280MB
也就是说,就算你能做成U盘,也就是180M,连1G都不到,现在还有动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差不多第一代的智能机,11年的产品,容量小的可怜,做U盘,连WINXP都装不下
ROM容量:180MB
RAM容 ...

ROM容量:180MB
RAM容量:280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M容量:180MB
RAM容量:280MB

都说了是11年的手机,而且还是低端机,屏幕3.5寸,分辨率是480X320,这种机器配置就不可能高。三星当年就是靠这些低端机走渠道上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