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Jbl onbeat micro音乐底座 拆解

楼主(2019-08-21):
最近沉迷音箱,奈何家境贫寒只能够折腾些低端玩意,弄过若干所谓的大牌拆机音箱,效果始终差强人意,后来想起别人说过厂家会根据喇叭和箱体的实际曲线调教功放曲线,自己DIY毕竟还是差了点,想想还是有道理,就买了几个JBL的成品音箱玩玩,毕竟JBL产品线全,销量大,可选择余地多,另外听别人说的JBL如何如何,也一直想真正的领略下JBL的魅力,实际体验下来,确实不错。

--前言陈述完毕,拆机上图,做一个留念--

产品个人觉得白色的要好看过黑色的很多,圆润如玉,亦或者像是蚌壳一般

顶部就开机、音量-+以及苹果的lighting接口

揭开底部电池盖,就能够看到5颗螺丝孔,话说JBL或者哈曼以前比较喜欢在移动设备上用电池

后盖上也预留了撬外壳的缺口

撬开时注意卡扣,很轻松把外壳分离了,这玩意做工确实扎实,对得起最初千元售价

可能漏气的地方全部用泡沫垫以及软胶密封,再说12年的产品,如今7年了,里面的泡沫边还未老化仍然有弹性

拆掉一颗固定的螺丝,就能够分离接口板,板上丝印了大大的哈曼的名字,同时也注明了生产日期为12年10月(这块板)

从左到右分别是USB(接30pin的设备)、AUX和4*1.7mm的DC插座

各个接口都有静电防浪涌处理

所有线材全部用厚实的泡沫包裹,尽可能的消除共振产生的噪音

接着是最核心的主板和扬声器,还是非常复杂的,确实远胜过ihome之流

这块是音频处理部分,一共用了3块芯片

这张图片比较明显,分别是左侧的功放TAS5719,虽然标称功率2*15W,但是官方参数在8V供电最大不失真功率才4.1W,这音响是6V供电更是可想而知;
最上边是用于音源选择的SN74CBTLV3257,再下面是音频DAC芯片CS5343,我对比了网上能找到的2个拆机帖,包括论坛和smzdm上面的拆机图,发现他们的都是akm5357(他们的是Rev G,而我这个是Rev F,早了一个版本),tb查了下,两者价格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孰优孰劣。

这张稍微好点,能够看清楚DAC上面的字眼,虽然都是糊

ighting排线座后面有一颗用于和移动设备通讯的芯片,型号未知,也看不清上面的字

TI未知型号电源处理芯片一枚,猜测是用于电池供电时使用,因为使用电池时只能听歌不能给手机充电

靠近电容的这颗39100芯片是3.3v LDO芯片,用于给CPU和DAC供电的。SK34二极管的作用是用于防接反,不过我个人觉得没多大必要

没必要的原因是因为lighting口和USB口的供电,都是由这两颗39102 LDO输出的,如果真的接反首先烧的会是LDO,再者插个二极管边充电边播放的时候会发热的

贴纸的下面是PIC的MCU,我这个板子的软件版本号也比其他两位朋友的要老。左上角插座旁边也是一颗用于和苹果设备通讯的芯片。

----------------正式拆解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经过伟大的tb,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这个机器的喇叭,其实并不是jbl自己的,而是一个德国dynavox的扬声器制造商,tb还有一家在卖,十几块一个

另外它还有个兄弟型号PS-138,橡皮边而且功率更大,tb也有一家在卖,价格几块一个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JBL不用自己著名的水晶喇叭,而要用别人家的呢,是因为自家的水晶喇叭容易烂边,亦或者这个dynavox实际就是JBL的马甲呢?

网友:
我玩的是这个,JBL的不感兴趣~房间很乱!

网友:
6V能有多震撼的音效?我还是再忍忍,攒钱买个惠威1K朝上的

网友A:
这么贵也舍得拆,开眼了。

楼主:
尺寸在哪里,不可能以小压大,但是跟同尺寸的蓝牙音响比,那就强很多了,具体不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也舍得拆,开眼了。

        现在买来不值钱了

网友B:
喇叭太小没意思,JBL喇叭太容易烂边了,就边烂不是说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太小没意思,JBL喇叭太容易烂边了,就边烂不是说着玩的

还好吧,这一代jbl都换了,不是以前哈曼的泡沫边喇叭

网友:
我家有个JBL的已经烂边 破音 找时间换了他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B:
喇叭太小没意思,JBL喇叭太容易烂边了,就边烂不是说着玩的

我的冲击波也是烂边了,声音破。本着能省就省的理念,去修车店讨了点补胎胶均匀的涂了三遍,完美解决破音问题,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