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问一下关于我的博世GSB10,2-2

楼主(2019-08-21):
我这把GSB10,2-2双电冲击钻,我买了4年,一直放着就用了1~2次吧~ 唉!
最近想拿出来用,就发现坏了~ 症状是按动开关的时候转两下就停了,好像接触不良~
换了电池也一样,排除是电池,电机,电刷的问题~ 因为我很少使用!
昨天打了一个电话问售后,他们说应该是开关坏了,问了一下开关多少钱,他们说200多~我郁闷~
我现在到底是换不换开关呢?因为毕竟200多可以买新电钻了~
我当时这个电钻买成1000左右~

我看了一下,新的GSB120才500多双电,GSB12-2是我的这个电钻的升级版,可是GSB12-2比GSB120贵了一倍多,卖1000+
我想问两个问题~
你们觉得我有修的必要吗?修理费200多~
第二,GSB12-2比GSB120贵了一倍,为什么呢?

楼主:
我在想 我是修了继续用~ 还是买一个GSB120划算?才500~
但GSB12-2是我这个电钻升级版又比GSB120贵很多,难道我这个版本比GSB120好吗?

网友A:
楼主用得少,如果电池和充电器是好的,就直接买个GSB120裸主机吧,正好可以利用原来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几年没用,拆开来保养一下吧,或许有惊喜。电池也测下还有没有电压,正常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得少,如果电池和充电器是好的,就直接买个GSB120裸主机吧,正好可以利用原来电池和充电器。 ...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拆了修修好了٩(•̤̀ᵕ•̤́๑)ᵒᵏ

网友B:
1年没用  先充电看看  不行就要考虑电池坏了 电压不够 保护板断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年没用  先充电看看  不行就要考虑电池坏了 电压不够 保护板断电了吧

开关坏了。。拿去检查了 。。维修要200多

网友:
这种利用率还是买个插电的实在,这个修好闲鱼出了吧

网友C:
GSB120是TSB升级版,从原来型号定位来说,算不上是G系列!

GSB12是正宗G系列,GSB10.8V和GSB12V除了型号不一样,据说其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开关拆开检查下吧,坛里有维修GSR12V的帖子,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B120是TSB升级版,从原来型号定位来说,算不上是G系列!

GSB12是正宗G系列,GSB10.8V和GSB12V除了型号不 ...

谢谢大佬,我这个好像和其他款不一样,其他的开关都100多,我这个开关上有一个电路板一起换~ 售后说要285:sweat:

网友D:
说不定拆开用wd-40喷一下,清理一下金属接触片等处的氧化或者其他垢就好了。
试试也就10块钱的事

网友:
咸鱼买个拆机开关换上没几个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拆开用wd-40喷一下,清理一下金属接触片等处的氧化或者其他垢就好了。
试试也就10块钱的事 ...

先生真乃神人也!听了你说的恍然大悟,虽然我没有螺丝拆不开电钻,但杵着开关那里喷了一些WD40,现在能用了~ 但是还是不是非常灵,可能是没有拆开没喷到关键位置~
谢谢了~亲

网友:
阿弥陀佛,施主施舍给在下免去烦扰吧

网友(2020-06-30):
同款起子,我记得论坛里有人拆过120,跟12-2完全不是同档次。楼主这款才是真正的G系列专业级,墙裂不建议换。最好是最好继续用

网友:
开关也是可以修的,不难。。。。。。

网友:
国外博世都是5年质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