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KEURIG咖啡机

楼主(2019-08-21):
120V1500W,好大功率,一时没找到变压器,先拆开看看。

楼主:
把外壳拆了。。。。。

网友:
加电抗器能不能行啊

网友:
看来是个进口货啊,功率主要在加热管吧

网友A:
大神太火,加不了M,明天吧
安鑫家的吧,120V,又这么大功率,要买变压器了

网友:
这是胶囊用的咖啡机。没啥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太火,加不了M,明天吧
安鑫家的吧,120V,又这么大功率,要买变压器了 ...

是的,当时没有说电压来几张试机图

网友B:
内部电路改一下,加热管供电加二极管半波整流,其余部分加个小变压器应该够了

网友:
直接加咖啡豆进去么?

网友C:
太高级了,我还是喝速溶吧。。。

网友D:
谢谢分享。。。。。给我来两杯牛屎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高级了,我还是喝速溶吧。。。

这种是速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给我来两杯牛屎咖啡。。。。

牛屎的木有,猫屎的有。

网友E:
拆个小电机给我玩玩,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个小电机给我玩玩,行不行?

自己过来拆,拆什么都行

网友F:
安鑫家的被你抢走了?

网友:
能装回去也是本事。我肯定装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改一下,加热管供电加二极管半波整流,其余部分加个小变压器应该够了 ...

阻容降压的1.5μ 120V 60Hz降压67ma电流,换成220V 50Hz 用0.82μ电容69ma电流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鑫家的被你抢走了?

是呀,可惜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改一下,加热管供电加二极管半波整流,其余部分加个小变压器应该够了 ...

估计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