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忆捷128gf60修复+总结

楼主(2019-08-21):
如题,借上贴,用黑片工具14个小时修复,得到117个g,参考了坛子里那个西瓜盘修复的帖子,很明显得出这就是换皮的西瓜盘。
本盘是慧荣3281+因特尔qlc黑片闪存,正片工具开不了,因为比人家能接受的最大坏块还多400个左右。
黑片工具不能选高格或高速低格,这样只能开32g,貌似这两种设置默认开mlc模式。必须低格+最高ecc+速度优先+分级定容,之所以选速度优先,用芯邦开卡工具的话就是这种模式检测不完全,不稳定的块也可以开出来。而选择定容是因为坏块超多,如果不定容,工具会自动容量减半。
现在想想128g的qlc也就相当于32g的mlc吧,这六十多花的有点冤枉。
量产后写速度也就在6-7之间打转,比某些tlc2.0的盘都满,说真的,我真的找不出让大家上车的理由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以前卖速得优盘的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以前卖速得优盘的那位?

卖过几个雷克沙而已

网友B:
这个用白片工具开提示啥?

网友C:
朗科白色推拉那款256G的,楼主玩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科白色推拉那款256G的,楼主玩过么

已经确定下次我就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白片工具开提示啥?

坏块过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块过多

把容量百分比降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容量百分比降低呢?

你是说那个容量调整?懒得试了,估计也不好使,明知道是黑片就直接黑片工具伺候吧,反正也是打算做只读盘的,这速度直逼usb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那个容量调整?懒得试了,估计也不好使,明知道是黑片就直接黑片工具伺候吧,反正也是打算做只读盘 ...

QLC速度确实不敢恭维,我的用白片工具量产出来,平均写速才11M。不过读还不错,240+

网友:
QLC的SSD量产了? 都开始有坏盘了?

网友:
这个牌子很烂,谁用谁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下次我就玩这个

现在网上卖的这些大容量u盘是不是都是QLC的,TKC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卖的这些大容量u盘是不是都是QLC的,TKC是啥芯片

据我了解目前大多还是tlc的,不过早晚全面qlc

网友(2020-03-29):
有个同款QLC
啥量产工具都量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