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2)

楼主(2019-08-21):
伤情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凤斜卿有泪.荼蘼花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一首残词唱罢,书接上回!接着憋!

这个显示板相信大家也都见过,不同的是,这次加了升压电路板
,整合到一起了,升压板好像是能升到30v左右吧,具体参数我也忘了

测试一下,可以点亮,注意到了吗,是5位,为4位半表量身打造的
可惜忘了正负号了,其实也不是忘了,因为不好加入负号,这和vfd显示屏
的显示原理有关,因为它的笔画段是共用的,至于什么V,mV,Ω,这些更不容易加
其实是不容易,因为你非要加,谁也拦不住你

我的阳极、栅极电压用的是18v,可能低了,这样有什么坏处没有呢

功耗比较大,因为显示部分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电流100ma
如果灯丝不用电阻限流,而是用led那种开关恒流源也许能降到60ma的电流
这个以后再说

还是回到主板吧,7135的欠量程信号,这是0v输入时,属于欠量程
竟然不是我想象的高电平,而是脉冲,不过这样也好,欠量程指示灯
可以一闪一闪的了

给7135测量接口加上一个电池的电压,

欠量程输出端这回是低电平,输出0

短接输入端,又变成脉冲波了

再看看7135的极性输出端,测量端输入正电压时,输出高电平,这个
不是脉冲信号

把电池反接,输出低电平,这个没问题

再看看busy输出的信号,在接入一个电压时,注意输出信号的宽度
宽度是与输入电压大小相关的

比较一下输入电压为0的情况下的busy输出脉宽,不一样吧

先到这里吧,相信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以前又没有接触过这个芯片,
认真看帖,你会有些收获!

网友:
谢谢分享。继胜利、优利德之后,国产奸人牌万用表即将问世。。。。。。。

网友A: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橐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橐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 ...

哈哈,钢丝来了,失迎,失迎!

网友:
原来VFD还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橐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 ...

黄尚也是机油?

楼主:
哈哈,你以为光相国可以吗

网友:
强烈要求奸人开发套件,先行包邮赠送500套,大家帮忙测试宣传.

网友:
这是个HiFi用的屏

楼主:
哈哈,没办法,没有专用屏,有的话当然好了,即使有也太贵,比如福禄克8840的,买不起

网友B:
可以搞个点阵屏,单片机点亮,7135也支持跟单片机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没办法,没有专用屏,有的话当然好了,即使有也太贵,比如福禄克8840的,买不起 ...

5位就够你显示负号了,7135是19999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点阵屏,单片机点亮,7135也支持跟单片机通信

哈哈,暂时不玩单片机,先打好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位就够你显示负号了,7135是19999显示的

哈哈,负号和1在一个单元里的显示其实是不得已,很难看的

网友:
哎呦,准备用VFD了

网友D:
这种屏很难显示负号和档位,可以用单个的荧光管,比较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屏很难显示负号和档位,可以用单个的荧光管,比较怀旧

那个功耗很大吧

网友D:
没用过,应该大不了多少吧,主要是灯丝电流,实际上就是用辉光管功耗也不太大,我记得7135是扫描显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应该大不了多少吧,主要是灯丝电流,实际上就是用辉光管功耗也不太大,我记得7135是扫描显示的吧 ...

没错,辉光管太贵了,搞个高位表用这个才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辉光管太贵了,搞个高位表用这个才配!

QS30-1辉光管也不贵,看坛子里有清货的几块钱一个,隔壁坛有2元一个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可惜卖完了我前几年买的5元钱一个,备了几十个,做了一个时钟剩下的就吃灰了